LM2596S的4管脚电压5V正常吗?

楼主(2014-03-13):
,反馈端,一模友说有分压电阻,不应该这么高,坏了吗

网友A:
对于固定电压版本的2596来说是正常的

反馈接分压电阻是在可调版本的2596上,固定输出的版本分压电阻在芯片内部,因此第四脚直接从输出续流电感后端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固定电压版本的2596来说是正常的

反馈接分压电阻是在可调版本的2596上,固定输出的版本分压电阻在芯 ...

我这个什么版本啊,正常吗

网友:
这是什么封装 长得这么丑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个什么版本啊,正常吗

LM2596s-5.0是5V固定输出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LM2596s-5.0是5V固定输出de

多谢,这个故障排除了。单片机不懂,但它输出到IR2101的信号算不算单片机有输出?

电池9.35V测试,2101管脚1:10 V  ,   2:0V   , 3:5V   , 4:0V  ,  5:10V, 6:0V ,   7:0V,8:10 V
AVR单片机ATMEGA8 -16AU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个故障排除了。单片机不懂,但它输出到IR2101的信号算不算单片机有输出?

IR2101S是半桥MOS/IGBT驱动电路,2、3是信号输入端,从单片机引入驱动信号。5、7是输出端连接MOSFET

没有看懂你描述的意思,貌似是电调不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IR2101S是半桥MOS/IGBT驱动电路,2、3是信号输入端,从单片机引入驱动信号。5、7是输出端连接MOSFET

...

是的,电调无输出。MOS管用二极管档量,红笔接S,黑笔D,值500,红G,黑D,值1,全一样,不确定好坏,也不可能全坏吧。帮看看IR2101S的2、3信号值正常吗,单片机有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