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50抖动,怎么办?

楼主(2014-03-13):
换了新的旋翼头,桨,机尾,大齿,还是抖,换主轴后好一些,可以正常飞行了
有一次突然又不抖了,飞了一块电,又开始抖
也许是主板问题?

网友A:
主板没这种功能啊   你把桨拆了 尾桨插头拔了 再试试  如果还震 拆了旋翼头再试  先确认震源

网友B:
如果是机身发抖就有可能是安装不好,可能跟主板无关。
如果是舵机抽搐,那么主板或舵机或控出问题都有可能,我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没这种功能啊   你把桨拆了 尾桨插头拔了 再试试  如果还震 拆了旋翼头再试  先确认震源

桨拆了就不振了,但换了几副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机身发抖就有可能是安装不好,可能跟主板无关。
如果是舵机抽搐,那么主板或舵机或控出问题都有可能 ...

舵机没有抖舵

网友:
呵呵,2,  3楼正解,我的没这现象,但摇控只有约十米啊,你的有多远!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我的也是,慢转速整机移动,换了新桨就无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拆了就不振了,但换了几副桨了

再确认是旋翼不平衡还只是放大振动  如果前者 请重新配对旋翼 如果后者 请拆了旋翼头再试 直到完全确定震源

网友:
主轴上的限位固定环定位好就行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