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

楼主(2014-03-13):
请问这个程序怎么安装,那个是安装包

网友A:
这个是固定翼的固件吧。软件不在这。

网友:
哇,看图说话,图还不清楚!

网友B:
你下了APM飞控的源代码,然后想在里面找到地面站的安装程序?是这个节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固定翼的固件吧。软件不在这。

那就下载错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下了APM飞控的源代码,然后想在里面找到地面站的安装程序?是这个节奏吗?

就是要按地面站,结果到处找呀找就是没有找到,下了一个还不知道怎么弄,求指点

楼主:
这个可以吗?

楼主:
里面全是英文,那个才是下载?跪求指点

网友C:
朋友~~新手为什么不买大疆飞控??APM接下来你还会有很多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新手为什么不买大疆飞控??APM接下来你还会有很多问题的~~

朋友推荐买的,我还差点买NAZA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朋友推荐买的,我还差点买NAZA的

大疆=NAZA~~不是差点买~~是应该买~~我建议你把手上的东西都放下~~好好的在论坛学习一个星期~~然后在动手~~~(善意的提醒~)

网友D:
里面有个帖子,叫APM新手手册,全的,找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NAZA~~不是差点买~~是应该买~~我建议你把手上的东西都放下~~好好的在论坛学习一个星期~~然后在动手~ ...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里面有个帖子,叫APM新手手册,全的,找一下

已经搞定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