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FBL全新改装6S动力480机型布线

楼主(2014-03-13):
昨夜受刺激了,有人说我分数太低了,让我混点积分去,本来我还真没把分数当回事的,但是被人家这样一说,感觉积分这个事情“咱必须得有啊”!所以也过来发帖交流一下!
这是一架全新的飞越680空机,也顺便采购了一些升级部件:金属电池座,金属尾舵机座,金属尾管夹固定组建。
配置是大众入门级别的:KST215*3、KST515*1、花牌6S电机、花牌50A电调、K8最低版本的陀螺。
主要说一下布线情况,个人感觉这样布线还是蛮清爽的。
先来一张全景和几个特写吧:

副翼升降舵机走线方法:从主轴固定座处插入......飞越的大轴承版固定座这个位置可以插进去,亚拓的原厂曾经试过,用DS系列可以勉强过去,用KST系列肯定进步去线,然后在下面的主轴固定座上捆扎一下,第一是防止主轴蹭到,第二是防止舵机臂运行有障碍。

升降舵机走线:这个其实有点多余了,不深入机身也可以,顺便把这个线也走到十字盘导轨下了

这个机身腹部可以放电子设备的,考虑到陀螺链接电脑或插蓝牙不方便,所以放到十字盘导轨上了,就把接收放到腹部去了

电调线没直接走到陀螺上从电池座绕经底板的电机边走到接收机的3通道,用的是FUTABA S.BUS接法。

最后是秀一下亚拓的小双推,虽然其他的都是飞越的,但是尾巴还是用了亚拓的双推,包括前后传动齿轮

全身用了冰人的2.0螺丝,加装了碳纤维舵机拉杆和铝管的脚架,一共机身用了5根捆扎绳,总之自己看起来还是很舒服的,刚试飞了一下,状态良好、无噪音!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全景图

全景图

K8汇集点

K8汇集点

网友A:
很不错啊  管子用蛇皮管会不会更好看些

网友B:
“活” 儿真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啊  管子用蛇皮管会不会更好看些

蛇皮管有,感觉没这个塑料的简单,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 儿真细!!!

“嘴”儿真厉害~

网友C:
50A怎么放到电池座那的,我搞了好久

网友D:
这个塑料管影响你的装机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50A怎么放到电池座那的,我搞了好久

正常放就行啊,不过电池扎带就得从下面的三角口穿了,换长的扎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塑料管影响你的装机质量,

不美观?

网友E:
很好!不错!顶一下!!!

网友F:
改480说下飞行感受。。。

网友G:
我的线都是堆在一起,像老太婆头发扎个发髻就OK了! 因为我认为线再好看,炸了还不是一样?是不是线还有空气阻力还是扰流什么的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好!不错!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改480说下飞行感受。。。

改完了还没来得及感受的,一个电池下来感觉稳当多了,哈哈

楼主:
好吧。。。我农民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改完了还没来得及感受的,一个电池下来感觉稳当多了,哈哈

比450能稳多少,我两架450,也想改一架480。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线都是堆在一起,像老太婆头发扎个发髻就OK了! 因为我认为线再好看,炸了还不是一样?是不是线还有空 ...

炸是肯定要炸的,但是都用易碎臂,基本用不到拆线的,如果暴力3D砸下来,那就另当别论了,但个人认为布线也不耽误什么功夫,装机的时候一起就做了,美观点总是好的,呵呵。至于你说的气流神马的。。。。。大湿级别才研究,我只研究目测范围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比450能稳多少,我两架450,也想改一架480。

着实能稳不少,但不管450还是480,把飞机调好了是最根本的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着实能稳不少,但不管450还是480,把飞机调好了是最根本的啊

恩,这个倒是,450停稳的,就是想感受下480。在犹豫是把450的空机出了买个X3空机还是直接改480.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恩,这个倒是,450停稳的,就是想感受下480。在犹豫是把450的空机出了买个X3空机还是直接改480.

如果450的配件多的话,还是直接改吧,其实3S的也不错,我也有一架3S的,一样可以,如果配件不多,那就买X3,毕竟买飞机好买,配件是坑啊。。。。

网友H:
不得不说。。。头罩好丑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得不说。。。头罩好丑

便宜货。。。将就一下不行么

网友F:
引用 楼主:
如果450的配件多的话,还是直接改吧,其实3S的也不错,我也有一架3S的,一样可以,如果配件不多,那就买X ...

就是X3的配件确实是个坑~~~~太贵了,而且完了又要买电池,我现在500都用450的电池飞的。实在不想买太多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X3的配件确实是个坑~~~~太贵了,而且完了又要买电池,我现在500都用450的电池飞的。实在不想买太多电 ...

有500了没必要研究480/X3了,没必要搞个飞机宗谱出来吧。。。。

网友I:
尾箱也是亚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尾箱也是亚拓的吧?

是的,亚拓双推

网友:
多少钱呀?

楼主:
我是从其他飞机上拆的,不是收的

网友J:
做的挺好的  帮着顶下

网友K:
额。。。虽然内置布线停好看,不过用了之后发现当需要拆卸零件或者更换点东西的时候就可能把一个小工程变成一个无比庞大的拆解工程,真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后来我就全部采用外部走线法了,所有舵机线电调线任何线路全部走在机身外侧,除了电调放在机里面,其余线路全部外置,接收机也是外贴在侧板上,这样虽然不是很好看了,但是仅就使用上来说还是非常便利的,维修拆卸的时候就不用做各种拆线了。。

网友:
看上去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做的挺好的  帮着顶下

谢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K:
额。。。虽然内置布线停好看,不过用了之后发现当需要拆卸零件或者更换点东西的时候就可能把一个小工程变成 ...

我刚开始也是都是外置,后来都逐步改内置了,毕竟看着舒服,呵呵

楼主:
这个塞的比我还干净呢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500了没必要研究480/X3了,没必要搞个飞机宗谱出来吧。。。。

主要两架450,一架一直放着,没飞过。

网友L:
我正在考虑480还是50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正在考虑480还是500呢

必须500嘛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正在考虑480还是500呢

根据个人综合情况吧,听谁的都没用,有多少钱玩多少东西,有多大技术,玩多好的飞机,否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主要两架450,一架一直放着,没飞过。

出了吧。如果能卖动的话。,哈哈

网友L:
引用 楼主:
根据个人综合情况吧,听谁的都没用,有多少钱玩多少东西,有多大技术,玩多好的飞机,否则。。。。

你讲得有道理,上500的话养起来确实是有点吃力,480能再接受范围内.

网友F:
引用 楼主:
出了吧。如果能卖动的话。,哈哈

出也出不了多钱,唉~~~算了,留着给未来的儿子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讲得有道理,上500的话养起来确实是有点吃力,480能再接受范围内.

450级别的改到480最经济,直接上450L或者X3也都成本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出也出不了多钱,唉~~~算了,留着给未来的儿子炸吧。

好注意~支持~~~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注意~支持~~~

省得到时候儿子跟我抢着玩450

网友M:
PRO是非常不错的机型,除了更换前面两个舵机臂比较麻烦点以外其他没什么毛病。
楼主的布线也很漂亮,赞一个。
这个级别的JJ对重量还是比较敏感的,建议楼主不要在意金属件。
飞魔士的碳纤电池板和轻量尾舵机固定座不错。另外尾舵机也没有必要用中型舵机,215就足以胜任。
发几张图与楼主同贺。

楼主:
引用 网友M:
PRO是非常不错的机型,除了更换前面两个舵机臂比较麻烦点以外其他没什么毛病。
楼主的布线也很漂亮,赞一 ...

不错不错~~~当时不是为了省点运费才在一家店里采购金属件的,还有金属底板都没按,就是考虑重量的问题了。。。

网友:
顶帖 拿分 升级

网友:
我看很多买飞越的机身,把尾巴和螺丝都换了,不换,飞越的用起来会有什么后果? 主旋翼头用起来怎么样?

网友:
不错啊 不过是48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