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刀锋

楼主(2014-03-13):
翼展1.2M,起飞重量1167g。电机2820 KV980. 3S 2200 mah.可以轻松起飞,重心应该没问题。现在飞翔性能不好,请高手看看,机身处有影响吗。JJ能飞得很慢。但是滑翔性能很不好。刚做好后起飞,不会有失速的感觉。现在问题是滑翔性能差。电机有轻微向上翘。还有就是,和双前轮会不会有影响,轮子直径是6.2CM。这JJ虽然现在不好飞了,但是到现在也飞了上百个起落!

网友A:
呵呵不好飞飞了上百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不好飞飞了上百起落

刚做好时有很好的滑翔性能,现在必须要有动力才能飞。

网友B:
平尾弦长比机翼的还大,机身截面积也大了,把机身改得细长,展弦比加大一点估计滑翔性就好一点了吧。或者减轻重量试试。

网友:
机翼短了些吧,感觉飞机是方的

网友C:
翼展再大些,机身再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翼展再大些,机身再细些。

看来还真是机翼与机身不匹配的问题。改天在重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尾弦长比机翼的还大,机身截面积也大了,把机身改得细长,展弦比加大一点估计滑翔性就好一点了吧。或者减 ...

你是说尾升降翼面大了 ?

网友D:
感觉是比例有问题  总体感觉翼展小了 机身比较大,而且水平尾翼过大,尾翼和机身的距离太小,力臂短。个人感觉应该把水平尾翼缩小,力臂加长 ,机身有待成流线型 。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是比例有问题  总体感觉翼展小了 机身比较大,而且水平尾翼过大,尾翼和机身的距离太小,力臂短。个人 ...

谢谢哈。

网友:
机翼面积小滑翔自然不好

网友:
短了,X宝的猎鹰比这个长很多

网友:
机尾建议往后再拉长点,虽然重量会增加,但稳定性提升了很多

网友:
机翼加宽就好飞了

网友:
可能是拉力线的问题,先飞高点关动力滑翔,如果向上飘就调升降微调推一点,调到正常滑翔,微调不动开动力看看抬头还是低头,确定后降落调拉力线(上下)。

网友:
“刚做好时有很好的滑翔性能,现在必须要有动力才能飞。”,那么就是配平阻力变大,你应该往调整重心、发动机拉力角方面找原因。

网友:
重量这么重还奢求滑翔。

网友:
按比例做应该更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