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十字盘水平座有没有,难道都靠目测的吗

楼主(2014-03-13):
大家的X3十字盘水平都是怎么搞的有没有十字盘水平座卖啊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A:
可以买那种C型的带磁铁的那种,吸才十字盘下面,很方便,啥飞机都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买那种C型的带磁铁的那种,吸才十字盘下面,很方便,啥飞机都能用。

那种的淘宝上有,不过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网友C:
楼上建议不错,我用的是TDR里面带的塑料水平器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种的淘宝上有,不过没用过,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最近买了俩,一个是500、450用,一个是550以上级别用。挺好用的不用拆T头就可以调平十字盘了。很实用的小工具,就是有点小贵,两个小100块了。

网友:
扎带的飘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上建议不错,我用的是TDR里面带的塑料水平器调的。

TDR还带这种工具?海哥发张照片让我们开开眼界三!

网友:
引用 网友D:
TDR还带这种工具?海哥发张照片让我们开开眼界三!

TDR配了两个,一个是厚的一个是薄的:

网友:
目测的飘过,自我感觉良好

网友:
泰世怎么搞的,这么多泰粉的共同困难,就视而不见?

网友:
飞越的450、500通用型十字盘调平器 即可解决问题。    再买个内6外8的铝管插在里面。

很好用哈哈。。。。。。。。

网友:
扎带+火机。。。。

网友:
目测真的就已经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