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调的问题~~~~~~~~~~~~~~~~~~~~

楼主(2014-03-13):
想买个控 是电子微调 还是机械微调? 哪个好点 给点建议

楼主:
就是数字微调和机械微调

网友A:
数字微调

网友B:
现在生产的都是数字的啦。

网友C:
与时俱进吧!

网友D:
每个遥控器上都有微调,飞机飞行时候要涉及到微调的话,这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