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精灵的外壳,自己组装可行吗

楼主(2014-03-13):
买个精灵的外壳,自己买电调、电机可行吗,有人这么搞过吗,本人比较喜欢精灵的样子,精灵外壳淘宝卖320,值不值

网友:
可以的~~~~~自己搞有意思~~

网友A:
你找找帖子,有一个人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找帖子,有一个人是这样做的!

好,我搜下

网友B:
光买个外壳都320,还有其他配件,组合下来肯定不会比买整套便宜,如果自己有遥控的话,不需要精灵套的遥控呢,价格可能会便宜点点。个人认为既然喜欢还不如直接买套机

网友:
我也想这么搞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买个外壳都320,还有其他配件,组合下来肯定不会比买整套便宜,如果自己有遥控的话,不需要精灵套的遥控 ...

外壳确实太贵了

网友C:
有没有精灵2的外壳卖呢?

网友:
分开买很贵 不如收二手再换新壳 一样用

网友D:
还不如买个华科尔的壳子自己做,才100多

网友E:
其实你算一下成本,自己买配件装还没有买整机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你算一下成本,自己买配件装还没有买整机便宜

没有,其实我是想用XXD电机,好盈20A电调,APM2.6+6M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不如买个华科尔的壳子自己做,才100多

这个建议好啊,我搜一下,嘿嘿

网友F:
確認一下電機出線跟電機座的角度,朗宇的2212差了90度裝不上去的

网友:
这壳子多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確認一下電機出線跟電機座的角度,朗宇的2212差了90度裝不上去的

估计精灵和华科尔的电机孔只能装原厂的电机了,看来没戏了

网友:
麻烦啊
,要买分电板。固定飞控。我组了一台,最好买自锁桨电机

网友:
买精灵二的外壳,可以放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精灵2的外壳卖呢?

精灵2的外壳大疆肯定不会卖的可以返厂换

网友G:
壳320+银燕MT2212*4 280+好淫飞腾18A*4 280+NAZA V2 1700+大僵原厂9443自紧桨*2 140+一套贴地飞7通道控480,剩下的钱全买电池和云台摄像机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光买个外壳都320,还有其他配件,组合下来肯定不会比买整套便宜,如果自己有遥控的话,不需要精灵套的遥控 ...

我是这样算的,【假设我什么都没有】外壳320、4轴整机500(用KK就好了)、6通控300、冲电器50。恩,1170大洋

网友I:
引用 网友G:
壳320+银燕MT2212*4 280+好淫飞腾18A*4 280+NAZA V2 1700+大僵原厂9443自紧桨*2 140+一套贴地飞7通道控 ...

顶下,装好差不多的钱差不多可以买套整机了,如果是精灵1 好像15日降了几百元,估计2400左右。

网友:
以前精灵卖4400的时候做过一个
那时候还是很划得来的,现在精灵2000多了买壳子装就划不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精灵和华科尔的电机孔只能装原厂的电机了,看来没戏了

有塔羅還有LDPOWER這兩個副廠電機可以買

网友:
我有一套完整的phantom内脏,有人要么?电机电调主控GPS都有

网友:
很漂亮的外壳,如果没有特别要求,我觉得diy也是一个途径,好多老外都是自己弄的壳,独一无二,很好看。如下图,外壳为KK板+挤塑板+KK板

网友:
最后这个有个性

网友:
这个不错 应该挺轻的吧  还不怕炸鸡

网友:
引用 网友I:
顶下,装好差不多的钱差不多可以买套整机了,如果是精灵1 好像15日降了几百元,估计2400左右。

估计精灵2也快掉价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是这样算的,【假设我什么都没有】外壳320、4轴整机500(用KK就好了)、6通控300、冲电器50。恩,1170 ...

用KK就能飞好?绝对高手。我用KK完全没能正常飞起来过,用玉兔一代还飞起来过,但是根NAZAV2相比,简直不是一个档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KK就能飞好?绝对高手。我用KK完全没能正常飞起来过,用玉兔一代还飞起来过,但是根NAZAV2相比,简直不 ...

肯定是没调好。怪不得商品控这么好卖。

网友:
听楼上泡泡老师的,没错!

网友:
飞行技术达到了干啥都行
还有就是,大不了咱自己做壳子,论坛里有教程的 整个泡沫机架也不错 说实话 kk确实练手 不过也挺稳的(比450稳多了,kk无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G:
壳320+银燕MT2212*4 280+好淫飞腾18A*4 280+NAZA V2 1700+大僵原厂9443自紧桨*2 140+一套贴地飞7通道控 ...

这一套下来好贵啊,暂时伤不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是这样算的,【假设我什么都没有】外壳320、4轴整机500(用KK就好了)、6通控300、冲电器50。恩,1170 ...

KK控好不靠谱呀,还是一步到位搞个APM好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宝贵的意见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