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凤凰4.0模拟器练习中的方向感

楼主(2014-03-13):
在凤凰4.0模拟器练习中的方向感很难找到.
我练习了两个4轴飞行器.方向杆打前进飞行器并不是前进.后退也不是后退.

怎样才能调到与自已一致的方向感.

油门锁定在什么值才不冲天.不坠地?

先谢了

网友A:
兄弟,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网友B:
油门锁定 是控制电机不转(保障安全)
主要功能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向你学习.下士同志.欢迎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锁定 是控制电机不转(保障安全)
主要功能滴

不一定.油门锁定 有的飞控制电机在一个稳定的值.一般是保持高度.

油门锁定 是控制电机不转(保障安全) 如果在空中油门锁定. 电机不转 . 保障什么安全 ?

网友C:
你所理解的油门锁定,其实叫定速。那是用在直机上的,因为飞直机做3D油门值是恒定的(设为定速),飞机的升降并非是改变油门大小,而是通过改变正负螺距实现的。多轴飞行器的螺旋桨是改变不了螺距的,所以根本谈不上定速。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所理解的油门锁定,其实叫定速。那是用在直机上的,因为飞直机做3D油门值是恒定的(设为定速),飞机的升 ...

多轴的确有保持高度的油门所谓锁定,当油门50%的时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多轴的确有保持高度的油门所谓锁定,当油门50%的时候。

那是定高悬停。这是通过飞控的调参软件设置后实现的。模拟器中的多轴还不具备这功能,完全要靠自己手上控制。

网友:
在模拟器先练会悬停吧~只要直机悬停得住飞多轴很轻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所理解的油门锁定,其实叫定速。那是用在直机上的,因为飞直机做3D油门值是恒定的(设为定速),飞机的升 ...

多谢指导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轴的确有保持高度的油门所谓锁定,当油门50%的时候。

如果我飞F450   F550  把油门锁定在50%的时候.就可以保持高度.悬停就容易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定高悬停。这是通过飞控的调参软件设置后实现的。模拟器中的多轴还不具备这功能,完全要靠自己手上控 ...

定高悬停。在飞F450  F550的时候.由于有飞控的调参软件可以实现定高悬停

而模拟器中的多轴由于还不具备这功能,完全要靠自己手上控制。

怪不得模拟器一上天什么也没动就自动转向.

也就是说真遥控航模要比模拟器容易一些?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我飞F450   F550  把油门锁定在50%的时候.就可以保持高度.悬停就容易多了?
...

不是的,,每个飞控定义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高悬停。在飞F450  F550的时候.由于有飞控的调参软件可以实现定高悬停 。而模 ...

那是因为你设置通道错了。正常来说推油门,飞机就起飞,不会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的,,每个飞控定义不一样。

在遥控器中慢慢试.我的遥控器 油门锁定值在-20%__50% .万一飞控定义不在这包含中.   定高悬停就不能自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是因为你设置通道错了。正常来说推油门,飞机就起飞,不会转动。

设置通道就映射通道吧?我好学学.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一定.油门锁定 有的飞控制电机在一个稳定的值.一般是保持高度.

油门锁定 是控制电机不 ...

四周在空中悬停主要靠的是定点和定高呀!油门锁定开关主要功能是降落后锁定油门不让电机旋转保证安全滴!就这个问题我也发帖咨询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