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向导没有通过?各位帮我看看,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4-03-13):
请问各位我的是APM2.6
带外置罗盘的GPS,做了校准怎么还是这样?下面那个红色的又是什么意思?有一次我走完向导GPS 那里是绿色的,各位有解吗?

楼主:
校准通过的那次是400多个采样点,后面的总是300多个采样点,就这样?

网友:
第一gps检测没通过  星少  或没接GPS  最后一项嘛。。。俺 的也红着

网友:
最后一项我的也红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