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j求证

楼主(2014-03-13):
玩 t8j, 得买 2架 t8ja飞机用,t8jh直升机用,二者不通用,是这样吗?,目前淘宝只卖 t8jh

网友:
我在乐天上问日本的卖家了,卖家说只是操纵杆的长度和上面的花纹不太一样,其实都差不多的,最底下的那个ステック这个单词我不认识,我也查不到,应该是摇杆的意思,自我感觉没啥区别,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图丢了补一下

楼主:
刚买了 t8jh, 初始画面是直升机,想改固定翼,找不到设置模型类型的菜单,参考中文10c说明书,t8 j英文说明书,对照日文说明书,3天无解,求商家,他说研究,研究,也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 tj8h, 初始画面是直升机,想改固定翼,找不到设置模型类型的菜单,参考中文10c说明书,tj8 英文说明书 ...

那就不清楚了,我打算在日本买一个,到时候研究一下

网友:
刚看了我的T8J,通用的,里面可以改模型类型。

楼主:
请教指点t8jh改模型类型。进入菜单过程 (不是模型编号,模型名称)

网友:
通用的,只是油门摇杆手感细腻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