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9mm水星3D机漫天瞎飞,440克也好飞

楼主(2014-03-13):
9mmEPP水星,装到了440克...完全不再是epp的飘逸的感觉了,而是变得相当暴力。动力朗宇2212kv1400带9060桨,电池3s1300mah,4个9克舵机

网友:
精彩 惬意

网友:
楼主发一下视频连接。
红色 的也有了

网友:
看成了90水星做的3D机...

网友A:
新水星的几张细节,刚装好

网友B:
真潇洒,不知道整机重量多少?翼展多少?

网友C:
用的什么动力?说说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水星的几张细节,刚装好

卖飞机的?我觉得这个飞机要是室外飞,就别装减速板,还有机身不要用那么多增大阻力的加强片,用碳杆做斜撑效果最好图片上是室内飞的吧,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动力?说说看??

视频结尾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潇洒,不知道整机重量多少?翼展多少?

翼展是800还是900来着...起飞重量440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卖飞机的?我觉得这个飞机要是室外飞,就别装减速板,还有机身不要用那么多增大阻力的加强片,用碳杆做斜 ...

那个镂空的层板有2个作用:1.保证水平机身与垂直机身的直角与稳定。2.拉杆从上面的孔穿过去,保证拉杆长距离活动不变形。机翼上的扰流板确实对飞行影响很严重。有利于吊机,但是不利于正常飞行。 这个是室内室外都能飞的,我用2205电机 2S 800mah电池 3个9克舵机 ,扒了皮的20A电调,整机223克。如果减减能到2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镂空的层板有2个作用:1.保证水平机身与垂直机身的直角与稳定。2.拉杆从上面的孔穿过去,保证拉杆长 ...

跟我的配置简直是两个极端用层板穿拉杆有点重,可以试试换成舵机摇臂,效果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我的配置简直是两个极端用层板穿拉杆有点重,可以试试换成舵机摇臂,效果很好

2个镂空层板只有1.4克左右,加上木舵角一共我记得是4克。用的航空层板。之前还考虑用碳纤板,奢侈了,所以放弃了,改天送你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镂空层板只有1.4克左右,加上木舵角一共我记得是4克。用的航空层板。之前还考虑用碳纤板,奢侈了,所 ...

那还好,实用就行

网友:
在哪买的?

楼主:
tb直接找,很便宜

网友D(2014-05-06):
技术很好的说,高手都不用起落架的。

我也想买这个飞机,这个飞机可以利用手头的3S 1300mah电池。
请问前辈,
朗宇2212kv1400带9060桨
朗宇2212kv1250带1047桨
区别大吗,哪个更好?

网友:
想问 耐炸吗?

网友E:
这个飞机我也飞,2212KV1000,20A电调,3S1300电池,配1047,吊机也适意,四五级风也可以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飞机我也飞,2212KV1000,20A电调,3S1300电池,配1047,吊机也适意,四五级风也可以飞。

嗯,抗风一流

楼主:
epp都耐炸,我的已经半年了还健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技术很好的说,高手都不用起落架的。

我也想买这个飞机,这个飞机可以利用手头的3S 1300mah电 ...

我不是前辈
kv1250和kv1400的差别我不知道,但是kv920配1047和kv1400配9047的差别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epp都耐炸,我的已经半年了还健在

3个舵机就够了吧

楼主:
副翼最好用2个,原来用一个结果扫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副翼最好用2个,原来用一个结果扫齿了

哦 明白了

网友F:
配乐很激情。名字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配乐很激情。名字是什么

《革.....命》

网友:
吸取一点先进经验

网友D(2014-08-04):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前辈
kv1250和kv1400的差别我不知道,但是kv920配1047和kv1400配9047的差别很大

"kv920配1047和kv1400配9047的差别很大"
请问,哪个更好呀?两者差别主要表现再哪些地方呀? 请具体说下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kv920配1047和kv1400配9047的差别很大"
请问,哪个更好呀?两者差别主要表现再哪些地方呀? 请具体说下 ...

你如果飞机够大,用低KV的效率高,应该好吊机。后一个组合看起来要猛一点,但容易过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水星的几张细节,刚装好

哈哈哈  饭饭周哥   顶你一个

网友:
这飞机不错  我自己飞也是这配置 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kv920配1047和kv1400配9047的差别很大"
请问,哪个更好呀?两者差别主要表现再哪些地方呀? 请具体说下 ...

kv1400很劲爆,kv920就是个飘飘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kv1400很劲爆,kv920就是个飘飘机。。。

哈哈,谢谢。要劲爆,不要飘飘。
同样尺寸马达还是要KV高点好,功率大。

网友G(2016-05-12):
楼主我也有水星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我也有水星耶

一起飞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起飞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