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电池20次充放校准策略建议暂不要执行

楼主(2014-03-13):
现在慢慢回想我的电池异常问题,好像是根据大疆调参软件(电池充放20次)的提示做了电池放电到8%,然后再充满后出现的异常情况,在这之前,电池一直都没有异常,估计是这样的操作后触发了电池内部算法的BUG,之后电池就一直不正常,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特提醒各位模友注意!

网友:
发现好多精灵2的电池都是在20次重放后,20-30米高出现的问题的

网友:
我这样干过,不过好像没事。。。

网友A:
请问lz电池出现了什么异常现象?

网友:
好像对锂电都有此类要求,若干次正常充放电过程后做一次比较深度的完全充放电,有利于保持电池容量不萎缩。

网友B:
一般鋰電池都不用這樣做,為什麼智能電池需要求呢?
我動物牌用了上百趟了感覺也還挺好的!

网友:
我放过一次,没事

网友:
到底20次后改不改放完重新充一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电池出现了什么异常现象?

电池在20次校准后出现异常,iosd显示还有80%的电量,但飞机起飞后几分钟,红灯狂闪飞机自动下降,很象电池电量不足自动下降的现象,在大疆技术人员的在线支持下升级了电池固件,问题照旧,电池目前已经返厂检测,目前还没结果,电池异常的图片可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7592&highlight=%BE%AB%C1%E92%D6%C7%C4%DC%B5%E7%B3%D8帖子第8页的描述。偶尔出现飞行中255%电量的情况在第7页。现在回想起来应该是做了这20次的充放电校准后出现的问题,在这之前飞机飞行都很稳定,我一般都在剩余30%时落地,所以特别提醒各位模友注意。

网友:
完全放电,那已经过放了。两块电共计80个起落从没出现问题,都是放电到35%左右。链接调参,这个电量对应的每节电压在3.8v左右,是锂电的安全放电电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在20次校准后出现异常,iosd显示还有80%的电量,但飞机起飞后几分钟,红灯狂闪飞机自动下降,很象电 ...

80%电量 狂闪红灯时,有没看看电压是多少,如果低于10.65v,那就是电芯出问题了!

网友:
我放了2次了,还好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电量 狂闪红灯时,有没看看电压是多少,如果低于10.65v,那就是电芯出问题了!

飞机出故障红灯狂闪时电压的确变为10伏左右,但飞机一直在下落,没来得及看是10点几伏,但落地后电压又变为11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鋰電池都不用這樣做,為什麼智能電池需要求呢?
我動物牌用了上百趟了感覺也還挺好的!

电动汽车有此类要求,即若干次充放电过程后应该有一次充分的充放电,对保持容量不萎缩有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出故障红灯狂闪时电压的确变为10伏左右,但飞机一直在下落,没来得及看是10点几伏,但落地后电压又变 ...

因为低于10.65v会出发二级报警且会自动下落。
那就是电池电芯坏了,没准还真是当时过放,造成了电芯的损坏
看来以后放电真要小心了。

网友C:
锂电不需要深度放电吧,深度了会损伤电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锂电不需要深度放电吧,深度了会损伤电池

大疆使用说明中:“电池每经过 20 次左右的充放电后,需要进行一完整的充放电过程(放电至 8%以下剩余电量  或直至电池电量为0自动关机 ,然后再充电至满),以保证池可工作在最佳状态。”这是锂电的正确使用和保养方法,能保证电池的正常使用和性能发挥。虽然说锂电不像镍氢那样有明显的记忆相应,上述注意事项也是正确的。数码相机的电池使用也应如此为好。

网友E:
没必要,本来就多此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疆使用说明中:“电池每经过 20 次左右的充放电后,需要进行一完整的充放电过程(放电至 8%以下剩余电 ...

我的确是看着大疆的调参软件说明在第20次进行放电的,大疆自己说智能电池可以避免过放,但居然是这种结果,不是故意忽悠人吗?不管怎样,大疆要负责!

网友:
我昨晚干过.今天试飞了.完全正常.

网友D:
摘自“怎样正确保养和使用锂电池”一文:'..。锂离子电池一般都带有管理芯片和充电控制芯片.其中管理芯片中有一系列的寄存器,存有容量、温度、ID 、充电状态、放电次数等数值.这些数值在使用中会逐渐变化.使用说明中的“使用一个月左右应该全充放一次”的做法主要的作用应该就是修正这些寄存器里不当的值,使得电池的充电控制和标称容量吻合电池的实际情况.电量统计芯片通过记录放电曲线(电压,电流,时间)可以抽样计算出电池的电量,这就是我们在 Battery Information 里读到的 wh. 值.而锂离子电池在多次使用后,放电曲线是会改变的,如果芯片一直没有机会再次读出完整的一个放电曲线,其计算出来的电量也就是不准确的.所以我们需要深充放来校准电池的芯片..."
上文谈的是针对电动车的动力锂电池组的检测管理,模型用动力电池的智能管理大体上也应如此,只是成本原因没有电动车的那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摘自“怎样正确保养和使用锂电池”一文:'..。锂离子电池一般都带有管理芯片和充电控制芯片.其中管理芯片中 ...

佩服,好专业,但经历了这个事情我是没信心再实施这个放电操作了

网友:
我放电到0电池自身完全断电关闭再充多次,没事,这东西太小心待候反而爱出问题

楼主:
我的返厂电池回来了,连调参软件看放电仅一次,看来是新电池,又可以爽飞了,这次大疆的处理还是很负责的,值得表扬!

网友:
电池不给力啊

楼主:
怎么了,你的电池也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以前还真没听说过锂电池要过放的,这次开眼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摘自“怎样正确保养和使用锂电池”一文:'..。锂离子电池一般都带有管理芯片和充电控制芯片.其中管理芯片中 ...

对的,20的要求深放电的要求来自于此。所以还是按说明书操作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对的,20的要求深放电的要求来自于此。所以还是按说明书操作靠谱。

家电中以iPAD的锂电池管理系统设计得最为科学,它把充电控制分为三个阶段:快充电、连续式充电和涓流充电。平时使用时到不要求每次都用足和充满,但是经过一阶段电池的充放电使用后,系统会显示出这样的提示:“您已经多长时间没有进行完全充电了,建议进行一次完全充电”,对延长电池寿命有益。所谓完全充电即指放电到残余电量不足10%然后完全充满到涓流充电结束。iPAD的这样安排是有科学依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家电中以iPAD的锂电池管理系统设计得最为科学,它把充电控制分为三个阶段:快充电、连续式充电和涓流充电 ...

前辈这方面挺专业的,您是学这个专业的吗?上次的智能电池完全充放电后出现的异常估计是电池管理芯片程序可能有问题,没能正确初始化芯片所致,这次返厂回来的电池打算至少充放40次后再试了,起码可以爽飞一段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这方面挺专业的,您是学这个专业的吗?上次的智能电池完全充放电后出现的异常估计是电池管理芯片程序 ...

本人学自动控制,不是电化学专业,十多年前搞过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组监控管理系统的研究项目。使用不当对电池的损害是日积月累的,短时段看不出来。再者遥控模型动力电池的使用条件是很恶劣的,短短的十几分钟内要把电用完,折寿是正常的,只是多与少的问题。

网友(2014-04-16):
顶起,不能沉了

楼主:
什么情况,难道现在仍然存在电池门吗?这段时间飞得少,看看VISION+都出了,电池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难道现在仍然存在电池门吗?这段时间飞得少,看看VISION+都出了,电池问题还没解决?

我买了V+,希望不要出电池门事件,要是真的电池有问题,我发誓,我一辈子都不用大疆的东西了。为了追求短期的利润,把电池加密。这种做法是自掘坟墓。

网友:
我的新电池有这个问题,后来慢慢消失了,虚假报警

网友:
精灵2飞行近60个电,按说明充放电,至目前使用正常,以后不知道,自己多在使用中注意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情况,难道现在仍然存在电池门吗?这段时间飞得少,看看VISION+都出了,电池问题还没解决?

电池依旧问题存在

网友:
电池问题很是纠结啊

网友(2014-09-14):
唉唉唉   还是忍忍吧!

网友:
现在精灵2除了原厂智能电池还有别的选择吗?可以用精灵1的电池不?

网友G:
我对大江持怀疑态度的,我一般都是OSD上显示快11.1V了马上降落,不要贪图多飞一会,至于他说的深度放电,我觉得就是要过放了。

网友:
我的只能电池重不放电,原因嘛!你懂得

网友:
这个20次来一次充放电过程主要是为了校准电量显示,按理说不应该出问题,但是貌似是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必要,本来就多此一举

对!我的锂电2200的都玩两年了现在还是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对大江持怀疑态度的,我一般都是OSD上显示快11.1V了马上降落,不要贪图多飞一会,至于他说的深度放电,我 ...

对!每块电池都那么贵你不坏它卖谁啊!我就一次没放电现在还是杠杠的。玩过固定翼的摸友都知道锂电池不要过放会影响电池寿命,大疆搞这个就是嘘头。

网友(2014-11-12):
这个要小心了,大疆有没有假电池,我感觉我两块电池不一样。

网友:
负责  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