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铣床操作新手的求教

楼主(2014-03-13):
各位老大,我是一个铣床操作新手,买一个“真牛XD9512”小铣,电机功率标称550W,但我用万用表测量,最高速度时电压为155V电流为330MA,12V时也是330MA。在我铣铁的时候,不知道要下多深的刀,比如我要用8MM的铣刀铣一个10MM深的沟槽,是一次下刀到10MM深呢。还是每次下0.几MM,一层一层的剥皮呢。各位老大是怎样用立铣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
应该分多次下。

网友A:
一次下0.1或0.2,觉得轻松就再下到0.5............1、2、3、4、5............一直下到你的床吃不消..........这样你就找到了床的最高极限和最高效率的平衡点了。

网友:
木头就一刀下,金属……就一点点试吧,铝铜差不多,钢就区别大了,螺纹钢就更难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下0.1或0.2,觉得轻松就再下到0.5............1、2、3、4、5............一直下到你的床吃不消........ ...

我只下到0.5进刀稍快一点就吃力了。转速上800转铁屑就变成铁灰了。

网友B:
铁灰,是磨出来的吧,有点象我以前的全铝雕刻机干铝板的感觉。给力的床干出来的是铁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灰,是磨出来的吧,有点象我以前的全铝雕刻机干铝板的感觉。给力的床干出来的是铁屑

真牛XD9512这款铣床进刀轻点吧干活太慢,进刀稍重点吧电机就自动提速。电机很快就发烫。我已经烧了一个电机了,联系商家买一个电机要价780元,我都不敢进刀了。太折磨人了。每次下刀1MM就会这样我看机工讲座录像片和我的可不一样。

网友C:
有这床的技术参数吗?

网友D:
8mm銑刀就一層層銑吧,一刀銑10mm大概只會斷刀或堵死電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只下到0.5进刀稍快一点就吃力了。转速上800转铁屑就变成铁灰了。

你用的是什麼銑刀和什麼工件,正常銑出來不應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的是什麼銑刀和什麼工件,正常銑出來不應如此。

贵州小河铣刀8MM好象几下就不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8mm銑刀就一層層銑吧,一刀銑10mm大概只會斷刀或堵死電機。

是呀太慢要铣10MM深8MM长60MM差不多要7 个小时。没法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这床的技术参数吗?

这是所有的数据:
产品品牌《真牛》《RBM》
产品颜色:主色桔红色、底色黑色
产品名称:微型铣床
产品简介:标配
产品件号XD9512/300/220V  (电压是200~240V频率50~60Hz)
产品特色:
铣削、钻削、扩孔、镗孔
主轴箱垂直方向可做±45°回转
主轴微动进给
主轴可锁紧
工作台限位位置可调
定位准确、刚性强、切削力大
产品规格:XD9512系列
产品毛重80kg
产品净重62kg
产品用途一种用途广泛的机床,在铣床上可以加工平面(水平面、垂直面)、沟槽(键槽、T形槽、燕尾槽等)、分齿零件(齿轮、花键轴、链轮、螺旋形表面(螺纹、螺旋槽)及各种曲面。此外,还可用于对回转体表面、内孔加工及进行切断工作等。铣床在工作时,工件装在工作台上或分度头等附件上,铣刀旋转为主运动,辅以工作台或铣头的进给运动,工件即可获得所需的加工表面。由于是多刀断续切削,因而铣床的生产率较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州小河铣刀8MM好象几下就不快了

那工件是什麼材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贵州小河铣刀8MM好象几下就不快了

小河我用过,垃圾来的。白钢刀可以看看上工的,我现在用这个,很不错的说。

网友E:
产品毛重:80kg
产品净重:62kg
这个分量太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产品毛重:80kg
产品净重:62kg
这个分量太轻了

分量是太轻了,进刀重点就全身发抖。因为住楼上,放在阳台,不敢太重才买了这款。还真不好用。

网友F:
换个好刀看看,把转速提高点,你电机是修过的吗,电机功率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好刀看看,把转速提高点,你电机是修过的吗,电机功率够吗?

这个网可能出问题了,近来每次打开这个网页要4,5分钟。回复不能及时。关于电机算修复后的情况,电机动力小了些,转速高了些,还可以用。影响不大。你说换个好刀,我也觉得是这样,小河刀要是没有磨刀机配合没法用。有机友劝我用上工刀。有时间我去买一把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