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的一个主轴,但不知这个夹头是什么型号,请各路高人指点迷经!

楼主(2014-03-13):
   外螺纹是直径29mm的60度1.5齿距的, 内孔是一个锥度孔 外口直径17mm 里面直径14mm左右
应该是用什么套筒夹头的?螺帽是用哪种?
    哪位能知道,请指点,谢谢

网友:
莫2的大径是17.78,小径是14.583,你试试是不是。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个台钻的轴,如果轴心是通孔可以考虑做个无动力,如果是实心,没多大用处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改铣床

网友A(2014-04-19):
按照你图纸上尺寸的计算,单边锥度应该是2.8度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