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X7飞3D的转速问题

楼主(2014-03-13):
(无正文)

网友A:
帮你看了,你原装10T配合HK4525-520KV马达的话,最标准的三种转速是:1680,1950,2100,凤凰电调的提示不必管,只是建议你在范围值内。
另外建议你的螺距设定为正负12.5度,足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看了,你原装10T配合HK4525-520KV马达的话,最标准的三种转速是:1680,1950,2100,凤凰电调的提示不必 ...

谢谢啊!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