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安装后出现问题。急急急啊急急急啊急急急啊!!!

楼主(2014-03-13):
出现这个错误。谁帮看看????急急急啊

楼主:
安装后报错。谁有G4 模拟器的下载地址。谢谢

网友:
没有看见有什么错误,截图

楼主:
大家给 看看吧。急死了。就是不好使!~!

楼主:
已经补图了。希望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加密狗插上接上控 开机,再运行G4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密狗插上接上控 开机,再运行G4看看

不行试过了

网友:
更换目录下的EMU3.4.exe 试试  或者是不是安装在中文名下了

网友A:
你的电脑不是XP操作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脑不是XP操作系统?

WIN7

网友(2014-05-05):
請問我都是同一個問題尋求協助

网友B(2014-08-02):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以前安装过都通过了,这次系统有点问题,卸了G4,重新再安装,就出现此问题,用了很多方法也未解决,请那位高手解答一下。我的系统是XP,G4是买FUTABA控是送的一张光盘。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没?我现在也是这样

网友:
好像是WINDOWS七64位系统就是用不了g4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以前安装过都通过了,这次系统有点问题,卸了G4,重新再安装,就出现此问题,用了很多方 ...

我这有可以用的G4,你下载后用虚拟光驱加载就行了,里面G3.5、G4、凤凰还有两个没见过的模拟软件。
里面有序列号
ed2k://%7Cfile%7CSuperSimX.rar%7C4077743544%7C0DDD4DE6AE5107B7DF75BFD136BFAEEC%7Ch=JODYQZ7TEY4UZJTJBGNC2A3QJ5N7OPPW%7C/

网友(2014-10-15):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个可以用的G4,你下载后用虚拟光驱加载就行了,里面G3.5、G4、凤凰还有两个没见过的模拟软件。
里 ...

这个能用吗???

网友:
我的系统是XP,以前安装过也使用过,后来卸载G4,再重新安装出现楼主的故障现象。求高手解决。多谢!

网友(2014-12-10):
把系统重新装一遍,再装G4这个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