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球头钳的好坏和使用

楼主(2014-03-13):
最近一直在淘宝上看卖球头钳的卖家 价格差距很大  我买飞机的时候买了一个球头钳 因为第一
次买不知道好坏   后来看了网上对比图后发现  我买的球头钳那个顶住球头的部分都不是平的

感觉像是旧的一样  拔球头连杆的时候经常把连杆就弄坏了 ,有时候还会磨损球头!
看了网上人家时候的视频 感觉用的都轻松流畅的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不会用的原因!

这几天 强迫证又上来了 有想着自己修下 !请教下论坛个位大大  把原先的那个小铁柱磨掉以后

自己找个细点的 比如自己行 辐条  焊上去行不行 辐条比较细 能插进球头螺丝孔里,如果可行

的话,问下各位大大用什么材料把东西焊上去?

网友A:
无论如何你自己改的强度是不够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条件的话,尽量买好一些的。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买个好点的工具的生命就是强度和精度。

网友B:
没听说球头钳会有质量问题的,因为这钳太简单了。“拔球头连杆的时候经常把连杆就弄坏了”肯定是技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论如何你自己改的强度是不够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条件的话,尽量买好一些的。

看了 X宝上的  还有尼龙 不知道这样的会不会对球头和连杆的磨损能小一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听说球头钳会有质量问题的,因为这钳太简单了。“拔球头连杆的时候经常把连杆就弄坏了”肯定是技术问题。 ...

我买的像是用过的一样 那个小铁柱的面都是斜的了  明天拍个照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 X宝上的  还有尼龙 不知道这样的会不会对球头和连杆的磨损能小一点呢

尼龙的就算了,用几次就挂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买的像是用过的一样 那个小铁柱的面都是斜的了  明天拍个照片

那估计是劣质的,小铁柱的面不应该斜的,而因为是略微有点凹陷的,凹陷的曲面和球头的球面正好吻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估计是劣质的,小铁柱的面不应该斜的,而因为是略微有点凹陷的,凹陷的曲面和球头的球面正好吻合。

看来是需要重新买个了  唉  我都斜的还很不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尼龙的就算了,用几次就挂了

我重新买个吧

网友:
呃,我都是拆下球头,用小铁柱的凹陷位置顶球头的螺杆处的。另外一边已经用热缩管包好了。这样可以保证球头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