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4-03-13):
1、舵机方向正确,螺旋桨转向也没有问题,但是飞机怎么都起不来,螺旋桨的风是往上吹的,这种是在倒飞的时候才有的情况啊,到底是哪里不对?
2、KDS-820陀螺仪,无论我怎么调,机尾始终会旋转,怎么都控制不了,这样来说我的尾桨是不是没有发挥作用?还是陀螺仪的问题?
求老鸟帮助解答!

网友A:
上旋翼头图吧  应该是你的桨夹球头反了 球头应该在桨厚的那面

网友B:
估计是新手,光凭信息确实不好判断原因,可能是某些地方彻底弄反了

网友:
首先排除机械上的装反问题,再然后就是看遥控的螺距曲线对不对,你说风是往上吹的,那应该是有一个东西反了。

网友:
机尾始终会旋转,你看是陀螺仪设置反了没有

网友C: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
如果你装的没问题,在不上电的情况下,向上推油门摇杆,螺旋桨的螺距是会改变的(你所讲的风向上吹逐渐变成向下吹),就对了。
当你打方向舵的时候,尾桨的滑块应该向相反的方向运动。
不锁尾,不是陀螺仪设置不对,就是锁尾感度不够。

网友D:
如果你只是练悬停的话,油门50%时螺距是0状态,100%时是正8度这样,0%油门时是负5到6度这样,一般情况下油门推到60%左右飞机就起来了,
如果你想40%油门飞机起来的话就通过调螺距曲线来实现,但是这样飞机会晃的厉害,3D情况下螺距就是正10到12度,负10到12度,怎样都有人调,
这个要根据你自己的手感来调了,其他的下面老鸟回答!

网友:
认真做功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旋翼头图吧  应该是你的桨夹球头反了 球头应该在桨厚的那面

我的是反了.....待装回来后再看看,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只是练悬停的话,油门50%时螺距是0状态,100%时是正8度这样,0%油门时是负5到6度这样,一般情况下油 ...

现在螺距和油门曲线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按照你的说法,我的螺距可能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明白你的问题。
如果你装的没问题,在不上电的情况下,向上推油门摇杆,螺旋桨的螺距是会改变的(你所 ...

老鸟们经常说的锁尾,就是在没有操作方向舵的时候,陀螺仪会自动修正让飞机保持当前朝向,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新手,光凭信息确实不好判断原因,可能是某些地方彻底弄反了

确实是新手,而且一个人单飞,每次出去还没起来飞机就歪地下了,打烂一些小部件,然后又回来修修补补......

网友:
我也是一样单飞,单飞好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