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固朗K-7XII的朋友请进,求救。

楼主(2014-03-13):
练习模拟器我用的固朗的固朗K-7XII遥控器,练的是电直,飞美国手。开始还可以正常练习,前几天停了一段时间没有练,昨天练习时突然发现凤凰和XTR找不到加密狗了,今天换了一条老狗,又能找到遥控器了(挂掉是条新狗,在TB上买来才一、二个月,一会儿再去找掌柜的),但是,现在问题更复杂了:飞机不再正常受控!我用显示通道查看,发现推动一个搖杆,往往有几个通道在动作。只有通道4尾方向运动正常,通道1、2、3均不能正常运动会相互影响!通道设置如下:通道1升降,2是副翼,3是油门和螺距,4是尾方向。
       求教各位资深模友:
      这是设置问题还是遥控器问题?

网友:
把混控关了

楼主:
25776348发表于2014-03-13 23:21:23
把混控关了
在哪里关?我是菜鸟、、、、、麻烦你教一下,谢谢

网友A:
问题一也有可能是电脑找不到狗,多插几次或换一个USB口查看看能否解决,第二个问题估计控内的机型选得不对,选个固定翼的机型看看

网友B:
用HEL1模式,不要用HEL3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HEL1模式,不要用HEL3

为什么?我以前练习都是用HEL3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一也有可能是电脑找不到狗,多插几次或换一个USB口查看看能否解决,第二个问题估计控内的机型选得不对 ...

凤凰里面有kds-7的控制参数,我用得就是它。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以前练习都是用HEL3模式的,,,,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我改用hel1以后,通道1、2、3分开了,通过设置正反向能够正常控制模型了,但是操控不如以前准确了,请问这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