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价格 涨了,是升级了吗?

楼主(2014-03-13):
试了2个K8,都有问题,再看X宝价格涨了,看似一样的东西160-400不等,有商家注明最新版,是有哪些改进呢?了解的给说说吧。400左右各种8,哪个靠谱点?

网友:
都不靠谱,看运气

网友:
又是运气

网友:
人品问题

网友:
我是400多买的蓝色的!刚买完,168就出来了,不过我的用着很好,无所谓了!

网友A:
不是k8有问题,是你没调好·
我先也以为是k8的问题,卖家给我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仔细调机后,金鱼,温飘统统解决

网友:
告诉你,近3个月来的各路K8还真没见报告确实是哪个K8导致的飞行异常问题的,不用拼人品的~

楼主:
我没有金鱼温漂就是偶尔正常状况下大桨面会前倾一下,MS也有其他模友有这样的问题,据说是板子没固定好的原因,底下贴一块双面胶能缓解,今天试试。另外我还有一个备受称赞的黄金战士,打算按到泉速的250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k8有问题,是你没调好·
我先也以为是k8的问题,卖家给我换了一个,还是一样的问题,仔细调机后,金鱼 ...

求参数,飞机太晃

网友:
一般技术K8也足够用了,虽然有些小问题,但是都不影响飞行

网友B:
要是400左右的话推荐GV8000的吧  出了个新款叫V2    本人在用感觉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400左右的话推荐GV8000的吧  出了个新款叫V2    老款本人在用感觉不错

淘宝上400多有的是

网友:
各种8 唉,

网友:
说说是什么问题

楼主:
就是正常飞偶尔大桨会向前倾一下,说是粘住里面的板子会改善,好像不行。

楼主:
还剩一个黄金战士希望这个能给山的挣点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