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机02S的桨夹很难从桨头取出,各位大神怎样拆卸的?

楼主(2014-03-13):
如题,桨夹处有两个细十字螺丝非常紧,而且要两个十字起子对着反向松出才行,十字起子都磨毛了大神们是怎样拆卸的?聪少呢?

网友:
你的起子质量?

网友:
请换质量合格的起子

网友:
这个基本都是要用火烤的,硬来不行,不过LZ的是原装的塑料件,还是等炸坏了再拆吧

网友:
我用维拉Wera的起子,很好!从来不滑。结论是不换起子换横轴。

楼主:
关健是我轴头限位叉炸断了,我要更换轴头

网友:
我换过 用质量合格的起子  差起子不行

网友A:
我也经常拆这个,02s的旋翼头耳朵是容易炸断,这个要用 梯子使劲拧,如果是螺丝屁股滑丝了,那你就基本是由用火烧了,火烧估计能留下一个叶浆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经常拆这个,02s的旋翼头耳朵是容易炸断,这个要用 梯子使劲拧,如果是螺丝屁股滑丝了,那你就基本是由 ...

就是,准备加钱购个副厂金属轴头斜盘一体的,螺丝刀戳破手恼火得很

网友:
用电烙铁加热螺丝就行了,也不伤害桨夹

网友B:
两把起子两头拆 不好拆就是起子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把起子两头拆 不好拆就是起子太差了

要用台钳夹住桨头才行,他螺丝打了胶,所以难拆,用电烙铁加热才行

网友:
费那事干嘛? 一锤子下去。。。。。

网友C:
换是明智的选择,我旋翼头总成,金属尾舵机,脚架一起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是明智的选择,我旋翼头总成,金属尾舵机,脚架一起换了。

我也是换了副厂金属桨头,十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