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飞机失事五天!

楼主(2014-03-13):
        我是刚进论坛的新人,到今天才可以发贴,马上开贴纪念飞机失事五天!!
很不巧,就在马航失踪的第二天,我的精灵2也飞行失事!!
飞机到手几天,第二次飞行时,天空有毛毛雨,本来想不放的,可以手痒得利害,便冒雨飞行,就在飞机升空后不久,失控!!!(心情是多么复杂呀在那一瞬间)然后飞机回航,这时我有点兴奋了,突然脑子一热,想到拔S1可以拿回控制权,于是拔了一下S1,果然,飞机可以控制了,我马上下降飞机,但没有想到恶梦来得这么突然,就在这一下,飞机左右晃动,接着直接从20来米高坠落!!(天呀,脑袋一片空白,手足无措!!眼睁睁地看着爱机坠落,想死的心都有了。)
        飞机坠落在前边十多米远,落到花坛中去了,我把飞机拿起来检查,发现损失惨重!!黑狗3+的显示屏损坏,怀着坦克的心情把云台试了下,万幸,云台还幸存!!上图:

楼主:
总结一下,关于精灵失控之后自动返航的路线问题!之前一直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大家看看这么说对不对!

楼主:
当我仔细再检查的时候,居然发现图传器的散热风扇不动了,原来是掉下来的时候摔变形了,于是又把图传拆下来整形!最后基本回规正常!

网友:
不正常啊 是电机停转吗?

网友A:
你不是把油门降到最低了吧?

楼主:
慌乱中也不知道是怎么操作的,失事就在一瞬间!

网友A:
没准是下降心切把油门降到底把电机关了,也可能跟天气有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把油门降到最低了吧?

油门最低也不会停转啊 除非油门设置的 立即 模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油门最低也不会停转啊 除非油门设置的 立即 模式

持续几秒就停了吧?

网友:
恭喜.所有没人员伤亡.都是万幸.

网友:
你这不是个案 也有人自动返航取得控制权后掉下来的 而且就是VIS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持续几秒就停了吧?

不会的 智能模式只有着陆 或者高度不在下降 油门在10%以下持续3秒才会停转

网友:
是因为收油太快导致的

网友B:
根据楼主描述 飞机左右晃动 坠机最可能的原因就是 油门在10%以下 机身倾斜角度超过70° 电机会立即停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楼主描述 飞机左右晃动 坠机最可能的原因就是 油门在10%以下 机身倾斜角度超过70° 电机会立即停转

现在想想觉得有点可能,因为失控后着急把飞机下降下来,可能不知不觉地把油门拉到底了。

网友:
收狗3是尸体

网友:
目测应该是 油门太低。操作失误了

网友:
没有人员伤亡就是最大的幸事

网友:
lz擔心jj又會再次離他遠去所以,油門收的太快了

网友:
退了吧 各种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油门最低也不会停转啊 除非油门设置的 立即 模式

请问在哪里实现立即模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哪里实现立即模式的?

调参软件 高级 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准是下降心切把油门降到底把电机关了,也可能跟天气有关

我个人认为楼主不会把油门降到最低的.我也是新人精灵这个遥控器很容易上手的大家都知道,只有你飞行了一次就知道油门怎么控制了。烦乱中也不会把油门泼到最低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参软件 高级 马达

哦。我看看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有手动挡,慌乱中你打到手动挡了!

网友:
下降太快会导致飞机翻掉。

网友:
精灵2坠机的真多,我要总结经验,更好的让自己飞行更安全

网友:
新手太多,很多人把精灵当玩具,手忙脚乱就炸鸡了

网友:
失控返航的高度希望大疆考虑, 让客户根据实际需求设定返航高度.
20M直接掉下来, 是不是电池接触不良,探针氧化的结果.
如果不是立即模式的话, 我感觉就是电池接触问题了.

网友:
我的经验,先拉高,在调控会安全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关于精灵失控之后自动返航的路线问题!之前一直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大家看看这么说对不对!

上面一张图的返航事故应该不会发生。高于20米时,飞行器仍以原来的高度返航的,楼主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就知道了。

网友:
飞行应谨慎,坚决避免出现失控返航,返航点锁定相对安全多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关于精灵失控之后自动返航的路线问题!之前一直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大家看看这么说对不对!

返航时飞行器是不会躲避的,直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结一下,关于精灵失控之后自动返航的路线问题!之前一直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大家看看这么说对不对!

第一个图回航路线不准确!精灵会在150米高度回航到起飞点上方!再下降到20米悬停,不做指令再下降到起飞点!应该不会炸鸡!
第二个图是肯定要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