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工作了

楼主(2014-03-14):
大神们帮我看一下  我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云台   刚完成装机的时候 给云台接上电,不知怎么的 就不工作了   放狗的底座的绿灯亮 ,  上面电路板的灯红灯常亮 绿灯不停地闪   这是怎么回事呢   早上起来还得飞呢 急死了

网友:
这货 就这样了 我的这个比你稍好,横滚还能动,我释然很多

网友A:
按1下校准加速计
按2下校准陀螺仪
按3下当前位置设为默认
长按重启动

网友:
你的是免调的吗?不是就需要先调节的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1下校准加速计
按2下校准陀螺仪
按3下当前位置设为默认

还有按一二三下的说法吗?按哪儿,我怎么没看到呢?

网友C:
检查一下传感器的线有没有接错,那个接口是5针的,但是插头却是4针的,也不知道谁设计的。插头应该靠最左一根针插进去

网友:
要看看你这个是不是免调的~~如果不是请去看我发的云台帖子~

网友:
可能固件丢失了 重新刷一下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按一二三下的说法吗?按哪儿,我怎么没看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传感器的线有没有接错,那个接口是5针的,但是插头却是4针的,也不知道谁设计的。插头应该靠最左一 ...

谢谢 大师  就是这里出错了   已解决  谢谢谢谢

楼主:
谢谢大家  谢谢万能的模友    已经解决了   就是插头的问题  不过好像全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按一二三下的说法吗?按哪儿,我怎么没看到呢?

我按照你说的按了  按一下 底座抖一下 按两下 横轴抖一下   一直按下去云台就没反应了  跟没通电一样    请问 这样按有什么效果吗? 或者调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传感器的线有没有接错,那个接口是5针的,但是插头却是4针的,也不知道谁设计的。插头应该靠最左一 ...

你说对了   我插错了  但是插上去之后 云台路面的数据好像都没有了  我又在遥控器上面调  但是 调平后 飞机一上天 自己就又歪了   是不是得插到电脑上用参调软件调啊 ?  这款云台用哪个软件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对了   我插错了  但是插上去之后 云台路面的数据好像都没有了  我又在遥控器上面调  但是 调平后 飞 ...

参数不是上天以后调的,应该都是毛子固件吧,那个只要在地面调试就可以了,论坛搜搜,有教程的

楼主:
得用哪个参调软件啊?  在哪里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