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FF9 上橙色钱的定义

楼主(2014-03-14):
这是FF9的图。上面那根橙色的线是什么功能?

网友:
请楼下大神回答

网友:
就不能把图片转过来!

网友A:
能把图片拍的更清晰点的话就好了
还有图上那多出来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原来控里没有那个东西

网友:
拆开看下面装的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把图片拍的更清晰点的话就好了
还有图上那多出来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原来控里没有那个东西

一个八位的单片机  除去单片机的两根线供电外。一个脚接的橙色一边。一个脚接的橙色线的另一边。还有一根接到了上边F开关那边

网友:
原来的控里没有这个单片机。我要晚一点才能确认这根线是接到哪里的。我的控是FF9s版
主板和老FF9一样

楼主:
这根橙色线一边是接到上面的板子上。一边是接到下面的带键的板子上的第五六个角的一个来吧。我装回去了。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