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们APM和接收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4-03-14):
看泡泡老师视频,他的飞控与接收连接有点不一样,用了一个两脚的,还有一个5口的一根并排的连接线,这跟线是什么意思怎么制作,飞控和APM,门字法连接。那种连接方法是门子法吗,怎么制作的,什么意思,求解,最好能给上和图纸,谢谢

网友:
泡泡老师的线根据自己的接收机改的一体的杜邦线,APM飞控3通道油门,一般按照顺序接就好,在控中设置好油门方向模式,升降通道要设置反向

网友A:
买飞控应该带连接线的,用你的线连接飞控和飞接收机,1通道对1通道,2通道对2通道,3,4也是一样,注意正负级别接错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飞控应该带连接线的,用你的线连接飞控和飞接收机,1通道对1通道,2通道对2通道,3,4也是一样,注意正负 ...

嗯,谢谢

网友:
某宝搜杜邦线

网友B:
1 2 3 4 5
+         +
-          -
三根舵机线,竖、横、竖门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 3 4 5  + +  - -

这样做线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2 3 4 5  + +  - -

还是没有明白

网友:
照泡泡老师说的做吧,没错的

网友:
楼主……知识太薄弱了………看7楼泡泡老师的图,,+-用来供电给接收,信号是12345,竖一个是因为供电要一组供电就够了所有+-是通的,可以用表测到…所以后面2345就只插信号就ok,电也不一定是1,只要你确保12345信号对应连接,怎么供电都可以,确保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