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六个ZTW蜘蛛电调,飞越680pro, 不知道该配什么电机。。还有。。。。

楼主(2014-03-14):
首先声明,本人刚刚入魔很浅,先写个简介。。。所以有什么问得不对的大家多包涵。
第一次飞固定翼,飞机空中解体(千万别问为什么,怕说出来丢人)。
后来看朋友玩多轴,就跟着入大魔了(因为FPV), 就买了个二手的F450, 第一次试飞(在家,傻不啦叽的开手动,结果可想而知,炸鸡!受伤,两手指中招。血流满地,强烈要求下,医生才没给缝针,医生叫我自己拍张照留个“纪念”, 做个警示,每次飞之前看看照片,因为不好好学习是会导致血的代价的。)

进入正题,
1。入魔不深,所以很多东西都不会。天天来这里恶补。最近入手TB的飞越680 pro ,贪便宜买了ZTW的蜘蛛40A。现在剩下银子不多了,媳妇也开始啰嗦了。。。就想大家能不能帮忙找个性价比比较好的电机,能省就省(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没钱没办法),
打算先飞狗云台,以后上微单。各位帮帮忙。分享点电机经验,只要不堵转就行。

2。还有谁有调蜘蛛电调的接线图和步骤能给一个吗。是不是一个一个调?还是可以六个一起调?

3。NAZA M 只能飞650轴距的?那我的NAZA M V1 还能用吗?

谢谢!

网友:
    恭喜楼主进入多轴的大坑!
      1.电机可以选朗宇3508或者DYS4215;
         2.电调单个校行程会好一些,蜘蛛不带ebc的校准时需要再给接收机供电;
      3.naza v1可以继续使用的!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A:
蜘蛛就等着堵转吧,,除非不用盘式电机,

网友:
三楼说的对~!!!注意安全哦

网友:
不是这么严重吧?ZTW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蜘蛛就等着堵转吧,,除非不用盘式电机,

为毛堵转?你用过?

网友:
血的教训,为毛蜘蛛电调反应堵转的多,好盈铂金就少呢,谣言不是空穴来风的,楼主本来就为了省钱,别到时候钱花了空中堵转炸下来那就得不偿失了,损失更多,我也是才配的680pro开始也想捡便宜,也考虑过蜘蛛,但是还是狠心买了铂金,眼前看着多花了几百,为了以后少花几千

楼主:
都买了,看来要贱卖的。。。

是不是什么电调都要调教???好盈白金是好。。。。早知道就入手了。。。悔!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买了,看来要贱卖的。。。

是不是什么电调都要调教???好盈白金是好。。。。早知道就入手了 ...

不要用扁平的电机,我也是买了蜘蛛,但在路上就联系卖家马上补差价换了铂金30a,

拆了没有,没有的换吧,要不你可以用朗宇或颶风的2216听说不堵。

楼主:
没拆,不过我这换麻烦,代购过来的,不在国内。是不是盘式的拉力好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拆,不过我这换麻烦,代购过来的,不在国内。是不是盘式的拉力好点??

是你不在国内还是卖家不在国内?大电机拉力可定要大,看你的机架和你的需求吧,精灵的电机还是22级别的,还不是这样飞

网友:
1。入魔不深,所以很多东西都不会。天天来这里恶补。最近入手TB的飞越680 pro ,贪便宜买了ZTW的蜘蛛40A。现在剩下银子不多了,媳妇也开始啰嗦了。。。就想大家能不能帮忙找个性价比比较好的电机,能省就省(我知道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没钱没办法),
打算先飞狗云台,以后上微单。各位帮帮忙。分享点电机经验,只要不堵转就行。

2。还有谁有调蜘蛛电调的接线图和步骤能给一个吗。是不是一个一个调?还是可以六个一起调?

3。NAZA M 只能飞650轴距的?那我的NAZA M V1 还能用吗?

1.不好推荐,如果只是想简单玩,买个3,4十的就够了。
等以后上云台了,再同时更新电机。
我刚入魔时用的是朗宇2216感觉还行,但现在用了更好的,感觉就比较水了,不过比较耐用,大二买的,现在快毕业了,飞起来还稳定。
但个人觉得,性价比不高,看很多上5008的比我这个好。

2.调电调,就是断电,把电调的信号线,插在第三油门通道,(上面人说电调不供电,那要想办法给接收机供电)然后油门推到最大,上电,哔哔两声,油门推到最小,哔哔 哔后,再推点油门就能动了。一个一个来吧。

3.只是飞行效果没有650以下的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你不在国内还是卖家不在国内?大电机拉力可定要大,看你的机架和你的需求吧,精灵的电机还是22级别的, ...

我不在国内。看来还是攒足了银子买白金比较妥当。。
手上这六个蜘蛛拿来把我F450的电调换了(剩两个备用)。便宜不怕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蜘蛛就等着堵转吧,,除非不用盘式电机,

我的就是4822 KV570 蜘蛛3S-6S 30A,目前没有堵转,这个看运气,害怕的话多出钱买铂金的

网友C:
我的蜘蛛30A 黄色信号、橘黄色+、棕色—,油门校准一起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蜘蛛30A 黄色信号、橘黄色+、棕色—,油门校准一起校的

能贴个图给看看吗?谢谢

楼主:
仔细在论坛里走了一下。好像这ZTW配 朗宇v3508 没什么问题。。。闲着没事,看完全部关于蜘蛛的帖子。总结一下,

不堵:F4006, 花牌4010, 4114, 2212, 2216, 4008, LY3508, DYS4215, 4110S, 4822,

堵!:4225, 5008, 4108, QA4006????

从坛子里总结的。大家尽量更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贴个图给看看吗?谢谢

没拍装机图,只有个这个。只要知道电调信号线的定义,输入端正负不接反,就没有问题。电机方向不对输出端三根线任意两根交换位置就可以了。还要注意电调带不带EBC供电功能(给飞控供电),没有就要单独买DC稳压模块给飞控供电。APM飞控用配套的电压电流计供电。

网友D:
什么电调不买,偏买ztw......ztw也没便宜到哪!
我为了ztw炸机n次了,到最后干脆换铂金,一点是都没有..
奉劝楼主换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调不买,偏买ztw......ztw也没便宜到哪!
我为了ztw炸机n次了,到最后干脆换铂金,一点是都没有..
...

哎。。。都买了,越看越寒心。。。

楼主:
变卖了店家当.准备上铂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调不买,偏买ztw......ztw也没便宜到哪!
我为了ztw炸机n次了,到最后干脆换铂金,一点是都没有..
...

蜘蛛3S-6S 30A 53  铂金要108,贵了两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蜘蛛3S-6S 30A 53  铂金要108,贵了两倍

炸一次机要花多少钱修机?修了就算了,如果又炸一次值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炸一次机要花多少钱修机?修了就算了,如果又炸一次值得吗?

既然有这个问题,厂商肯定会积极解决,不可能一直存在,所以有时候不能一直用旧眼光看待。我认为都飞了二十多个起落,不存在堵转,以后应该也不会堵转。

网友E:
至少我知道,蜘蛛40A+DYS4215肯定堵,害惨了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至少我知道,蜘蛛40A+DYS4215肯定堵,害惨了我了。

除非你只用3S电池可能还好点

网友F:
jiajia193发表于2014-03-14 10:20:48
蜘蛛就等着堵转吧,,除非不用盘式电机,
我用了段时间 没有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了段时间 没有堵啊

什么配置?

网友:
电机Q-MOTOR4006 蜘蛛电调30a naza飞控

网友:
我已经摔两架飞机了,你说捏
蜘蛛这货,适合筒形电机。

楼主:
俩jj能买不少铂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