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转动不正常

楼主(2014-03-14):
H4 650机架,3508电机,全新的,飞腾30A电调,今天在飞第二块电池时,地面启动,1 3号电机转的很慢,再启动还会出现低油门先顺时针然后再逆时针的状况,而且转速也不正常,明显偏慢。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好好~检查一下~~从新做一个油门行程~~~然后在看看~~最好把电调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在做油门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检查一下~~从新做一个油门行程~~~然后在看看~~最好把电调恢复出厂设置以后在做油门行程~~

电调刷的BLHELI貌似无法恢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刷的BLHELI貌似无法恢复了

你刷它干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刷它干什么啊??

刷了后感觉油门灵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刷了后感觉油门灵敏了

现在不好推断~~~只有用排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