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买的AT10摇控怎样对频

楼主(2014-03-14):
如题

网友A:
您好!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厚爱!
AT10对码步骤是这样的
1、将发射机和接收机放在一起,两者距离在一米以内。
2、打开发射机。
3、将电调的电源供应线连接到接收机的第3 通道。
4、按下接收机侧面的(ID SET)开关1 秒钟,然后松开开关,接收机就开始对码。接收机的LED 灯会先闪红 光,然后变为恒亮则对码成功。
(在此之前请确认您的舵机可以根据发射机来操作哦

网友(2014-07-26):
引用 网友A:
您好!感谢您对乐迪产品的厚爱!
AT10对码步骤是这样的
1、将发射机和接收机放在一起,两者距离在一 ...

能不能发来厂家的QQ号   我有事要与厂家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