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事也弄个爆闪玩

楼主(2014-03-14):
没事闲着D了个爆闪玩,打算放到飞机上玩呵呵。初次制作不好处还忘谅解。由于手里没stc15的片子,用了个大的。所以板子大了点。LED也是最便宜的那种,(2元9个呵呵)瓦数太小。所以不算亮。回头换个1W的。元器件成本不过几元钱而已。不过现在就是单一状态,回头再追加代码吧。

网友A:
爆闪还得是闪光管,直接亮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闪还得是闪光管,直接亮瞎

主要是装机机上,不能太重太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装机机上,不能太重太大

闪光管一套下来并不比LED重

网友B:
樓主上個綫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樓主上個綫路圖.

不会用专业软件画图,就凑合看吧。有什么不明白的请问。

网友C:
某宝早有卖的  2G重的控制器 才10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某宝早有卖的  2G重的控制器 才10元

師兄:請你給這東東的連接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某宝早有卖的  2G重的控制器 才10元

主要不是DIY吗呵呵。要买成品不就没乐趣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師兄:請你給這東東的連接LINK.

搜索  led灯带 灯条控制器/调节器 控制爆闪 常亮 微闪 固定翼 多轴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要不是DIY吗呵呵。要买成品不就没乐趣了吗

看綫路上的 89C52,應該要寫個應用程式軟件,如果只賣10圓,那就不必要這樣廢神.

楼主:
谢谢,前两天又写了单件循环的代码,可以设置成若干种闪发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綫路上的 89C52,應該要寫個應用程式軟件,如果只賣10圓,那就不必要這樣廢神.

你要是会51的话,代码是很简单的。几十行而已。你就能让他按照你的意思随便闪了。现在我正打算写个下降沿启动的代码,那样用遥控的一个通道可以循环控制若干种闪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要是会51的话,代码是很简单的。几十行而已。你就能让他按照你的意思随便闪了。现在我正打算写个下降沿 ...

我对遥控输出不是很了解,好像是20ms一个周期,脉宽大于2ms为一种状态,1ms为另一种状态。你用下降沿采集信号吗?我是上升沿采集,触发中断,开启计时器,1ms后判断是否还是高电平,否,关闭输出,是,计时器继续,2ms再判断,是,开启输出,否。关闭输出,同时复位计时器,不知道这样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要是会51的话,代码是很简单的。几十行而已。你就能让他按照你的意思随便闪了。现在我正打算写个下降沿 ...

請大哥指教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对遥控输出不是很了解,好像是20ms一个周期,脉宽大于2ms为一种状态,1ms为另一种状态。你用下降沿采集 ...

我也正在写,但是我感觉和矩阵差不多,就是不停检查脉冲。继而改变输出方式。用个wihle循环检测。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大哥指教一下.

指教不敢当,我也是写着玩的。算是练习了。思路是循环内用个开关语句。不停检测开关的值,然后执行相关代码。这个是多种模式的思路,单一模式的思路就简单了。直接循环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指教不敢当,我也是写着玩的。算是练习了。思路是循环内用个开关语句。不停检测开关的值,然后执行相关代 ...

我對這玩意不大熟悉,等我找找這方便的資料再向閣下請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也正在写,但是我感觉和矩阵差不多,就是不停检查脉冲。继而改变输出方式。用个wihle循环检测。应该可 ...

请教一下,你单片机是怎么检测遥控接收的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一下,你单片机是怎么检测遥控接收的信号的?

你好,今天打算研究下,有想法了告诉你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今天打算研究下,有想法了告诉你哈!

好啊

网友:
拿分走人。为了发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