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F450基本装好了

楼主(2014-03-14):
我的F450基本装好了.先上图.

还不敢通电.因为用万用表量了一下T型电源接口的电阻几乎为零.是否短路?
要卖家问了他们技术员.他们看了说没有错.不会短路.
但我还是不放心.想请教大家.我焊接没问题吧?
先谢了

如果没问题我就固定.绝缘.通电了.

网友A:
看图接线没错

网友B:
电调放机架下面吖!!!

网友C:
我第一架450也是KK Pro飞控的,全程手动,无增稳无定点无定高,要有比较熟练的操作,不然很容易炸鸡,我就是没练模拟器一炸过来的。桨买了不少,机臂换了3根,楼主要小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接线没错

多谢指导

网友D:
中心分点板建议多加点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放机架下面吖!!!

电调放机架下面有什么就什么优越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第一架450也是KK Pro飞控的,全程手动,无增稳无定点无定高,要有比较熟练的操作,不然很容易炸鸡,我就 ...

你现用什么飞控?  分享一下.向你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调放机架下面有什么就什么优越性?

优越性么  就是感觉整洁!   不凌乱!   电调放上方   炸机的时候  浆会不会打到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心分点板建议多加点锡

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优越性么  就是感觉整洁!   不凌乱!   电调放上方   炸机的时候  浆会不会打到电调~!?

马上改下面

网友:
中心分线板建议还是不用好

网友E:
怎么看你电调的线还没插上去啊,线缆也有些杂乱,应该用捆扎带给理顺固定

网友:
玩手动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现用什么飞控?  分享一下.向你学习.

转投APM了

楼主:
APM 有什么优越性?  性价比怎样? 与DJI的V2 NAZAM Lite  性能相比一下.
听说APM在高手手里是神器.在菜鸟里不会玩有可能成废铁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看你电调的线还没插上去啊,线缆也有些杂乱,应该用捆扎带给理顺固定

已固定

楼主:
不玩手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 有什么优越性?  性价比怎样? 与DJI的V2 NAZAM Lite  性能相比一下.
听说APM在高手手里是神器.在菜鸟 ...

APM有十几种飞行模式,最近出了混合模式,效果堪比商业飞控(悬停姿态移动快顺畅,摇杆中立后立即刹车定点稳)。常用的功能支持自稳、定高、悬停、航点、返航、GPS跟随模式等,还支持三轴云台,电压电流计、空速、光流、超声波、数传、OSD扩展。apm2.6 +6M gps +电压电流计好点的板子才450-550,性价比高,功能全。默认参数就飞的很稳,故障率低,至今还未听说有多少用APM因为飞控炸鸡的,入手快两个月,几乎每天都飞,还没有因为飞控炸机(飞控设置正确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