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168和a6问题

楼主(2014-03-14):
请教一下,bc168和a6充电器那个充电快点,充电的平衡度那个合适点,不知道选择那个,求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没什么区别

网友:
要我就买BC168吧 现在估计很难买到 缺货啊,而且论坛卖二手的也少。 自己看吧

楼主:
bc168出的也少

网友A:
我用过BC168 两个月 升级充电器后就把BC168卖了 现在后悔死我了。真的很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BC168 两个月 升级充电器后就把BC168卖了 现在后悔死我了。真的很好用

和他们一起飞的时候用过,感觉充电蛮快的,飞450应该可以不停的飞吧,

楼主:
那意思是性能一样了,谁便宜买谁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和他们一起飞的时候用过,感觉充电蛮快的,飞450应该可以不停的飞吧,

2200电池我用并冲板冲4块 开8A 用时40分钟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200电池我用并冲板冲4块 开8A 用时40分钟不到

不是吧,怎么开8A要这么久?我用A6,5.5A充2块2200的电池也就17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怎么开8A要这么久?我用A6,5.5A充2块2200的电池也就17分钟。

有没有试过4块一起充好多久? 我现在是b6充4块2200的电池,要70分钟。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试过4块一起充好多久? 我现在是b6充4块2200的电池,要70分钟。

我用的保姆,串冲就行了。B6充电本来就很慢,特别的慢,慢的根本停不下来,B6充3S2200最大只能开到4.3A。我B6也有,冲10几块电池,充完电半天就没有,后来换A6了,现在开始飞3D,A6也感觉不够用了,准备换PL6。建议换A6,用的人多。

网友C:
168的用过,挺好,下一个打算入A6,到时候有个比较,应该是一样的,BC168  4块2200 3S 用450可以不停的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168的用过,挺好,下一个打算入A6,到时候有个比较,应该是一样的,BC168  4块2200 3S 用450可以不停的飞

既然用168就不建议再买A6了。BC168确实不错。充电快 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68的用过,挺好,下一个打算入A6,到时候有个比较,应该是一样的,BC168  4块2200 3S 用450可以不停的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