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用k8,450起飛后尾巴順時針慢慢旋轉,不知调那里

楼主(2014-03-14):
早上刚發貼求救尾舵机修正方向,有老模友指导调好了,
現在新的問題又來了,450起飛后尾巴順時針慢慢旋轉,不知调那里

网友:
调K8锁尾感度,加高

网友:
K8大部分都会有此现象,但是尽可能的调飘的速度慢点,我的黑胶K8也是这样,飘的有点多,15秒就能飘到90度侧面了

网友:
1. 看看是不机械调整的问题
2. 是不是锁定模式
3. 感度不够

网友:
在安装模式下的 遥控器中立点 看下你的方向舵 通道中立点是0吗

网友:
尾舵中立点飘了 重新在电脑上 sub trim 吧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師的指点,尾巴中立点跑掉了,重新校正好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師的指点,尾巴中立点跑掉了,重新校正好多了

注意是尾管被震出来一截了,造成中立跑偏。

网友:
k8没飘过。你检查一下中立点。对折尾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