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2的问题,精灵2的控怎么拆的啊,

楼主(2014-03-14):
我吧控的4个螺丝下掉以后 其他部分都松开了 但是天线部分拆不出来, 又不敢太用力拌 是怎么拆的啊,,

网友A:
遥控器后盖向下慢慢拉。

网友B:
螺丝拆掉后, 把背面往下慢慢拉,(类似于开电池仓的盖子一样)
它是从下往上插去去固定的,把它网下慢慢扯出即可.

网友C:
把天线根部的那个外套往外拉开,遥控器上下两部分就分离了!

网友D:
用力拆,坏不了

网友E:
向下拉出来。

楼主:
太感谢了 已经把控改好了

网友F:
2楼正解

网友G:
拆爛了我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