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有点晃动如何调整感度

楼主(2014-03-14):
新入手的NAZA V2,还没飞几次,ST550碳纤机架,朗宇V2216电机,碳尼龙1047桨,在空中有点晃动,桨的声音也是忽大忽小,好像有点上下或前后左右起伏。我用的感度140 140 140 100 100。准备全部调成100再试试,请大疆技术给个指导。

网友:
晃还是高频抖动,如果会在摇杆方向高频抖动,就是感度高了

网友:
飞机全重多少,建议往大的调感度。

网友A:
感度小了.大了会反弹,小了会抖动,摇摆.
170 170 120 130 .我的450都用150 150 120 130的.
PHANTOM 2的内置参数是220 220 .......
楼主是550, 感度网上调, 每次调15,再试到手感OK为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度小了.大了会反弹,小了会抖动,摇摆.
170 170 120 130 .我的450都用150 150 120 130的.
PHANTOM 2的内 ...

往大调

楼主:
谢谢,我感觉调小了倒还稍微稳定点儿,我调成了95,但是还是不稳,没调多大,下次我调高试试。现在有一个电调挂了,暂时飞不了。

网友:
很多晃不是感度可以调的,机架和动力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