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mwc飞控。。。

楼主(2014-03-14):
求个mwc飞控。。。  有陀螺仪 加速度  气压计 磁力计就行,不要带gps的, 平民版些,  有的qq 2729031307

网友A:
我有,mega2560,
陀螺仪,加速度计,气压计,罗盘都带。150。要就联系我1413521179,验证说明来意,否则不加。

楼主:
有没有更便宜点的。。

楼主:
{自己顶:1_3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有,mega2560,
陀螺仪,加速度计,气压计,罗盘都带。150。要就联系我1413521179,验证说明来意,否则不 ...

气压计是085还是5611?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气压计是085还是5611?

两个传感器我都有,板子预留了2个传感器的位置,我说150是bmp085的价格,要ms5611的话,我就把085拿下,5611按上,多加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