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y680电机安装

楼主(2014-03-14):
请各位大侠帮看看我这样安装电机行不行?有没有什么弊病?电机线直接焊在电调上了,电源线也是直接从电调接出来的,焊接完成用热缩管包起来,电调控制线和电源线一起从机架的碳管里走到中心板,控制线和电源线一起走有没有影像?谢谢,

网友A:
下面是这样是不行的,还有管夹你这样放管夹用不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这样是不行的,还有管夹你这样放管夹用不了了

不影像管夹安装,电调距离碳管还有个空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是这样是不行的,还有管夹你这样放管夹用不了了

线可以从管夹的两边走

网友B:
总觉得电调放这个位置要增加不少风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总觉得电调放这个位置要增加不少风阻

可是放电机下面电调很容易受伤啊,放中心板还怕干扰,真是难啊

网友:
我的电调放中心板在用,一切正常

网友:
电调离电机越近越好,线越短越好,焊接效果最好!只是离电源太远了.损耗较大.

网友:
发在下面吧还能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