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靠谱有信誉的商店,只想购买几对桨而已。

楼主(2014-03-14):
第一个机器还没有组起来,在淘宝上买了两次的桨,结果退了两次的货。太不靠谱了。

求靠谱有信誉的淘宝商店。只想买几对靠谱的碳桨。

对了,是要有三个孔的那种。感谢感谢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搜一下。Apc 桨。然后。点击超过40以上的。有销量的店面

网友A:
淘宝搜唐素莲

网友B:
能详细一点说明那里不靠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详细一点说明那里不靠普吗

50+一对的碳桨,第一次居然发了不知道什么朔料的过来,第二次那店铺更扯,发来的碳桨是用碳纤层包的,然后有些地方没有包严实,居然看见里面还是透明的。虽然我不知道碳桨里面是否是透明,但是这样的做工也太粗糙了,果断还是退了。

网友:
新手  建议买8块钱一对的  那种便宜桨

网友C:
引用 楼主:
50+一对的碳桨,第一次居然发了不知道什么朔料的过来,第二次那店铺更扯,发来的碳桨是用碳纤层包的,然 ...

碳桨就是那样的,基本就是两层薄薄的碳布裹上透明树脂,所谓夹心结构,有的还是空心的多见于直机大桨或者。看碳桨的好坏主要是看平衡还有两边的桨叶在不在一个平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桨就是那样的,基本就是两层薄薄的碳布裹上透明树脂,所谓夹心结构,有的还是空心的多见于直机大桨或者 ...

好的。学习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