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W UBEC 有知道这个芯片的吗?

楼主(2014-03-14):
今天把正负极接错了,烧了UBEC,ZTW的。下图有没有知道这个芯片型号的?帮忙告知一下,谢谢!

楼主:
能看清的部分:****75DN   57808 MPSC32

楼主:
路过也帮忙顶一下,谢谢

楼主:
这个芯片烧了,但是工作还正常
心里不放心,还是想知道芯片型号

网友A:
还是买个新的算了,保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买个新的算了,保险一点

谢谢建议,但是如果修好了也算是造福模友了。如果买新的,这个版块就没意义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但是如果修好了也算是造福模友了。如果买新的,这个版块就没意义了。

我建议楼主做两手准备,先买一个新的。然后再买一个一样的配件,先试着焊接一下,希望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楼主做两手准备,先买一个新的。然后再买一个一样的配件,先试着焊接一下,希望成功

谢谢分享

网友(2014-11-19):
那个应该是个防反接的MOS管给烧了

网友B:
应该是防反的MOS给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防反的MOS给烧了

请问具体型号是什么?本人不是很懂这个,只知道按照型号买,然后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