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和熄火开关可以互换吗?

楼主(2014-03-14):
最近火的几款100级小飞机,像伟力977,都不出高频头版本。而原装控都是左边3D,右边熄火。用的很不惯,又不能通道自定义。
请教怎样改成左边熄火,右边3D?

网友:
应该可以,拆开控,换下开关的位置

网友A:
简单,拆开控,对换一下开关上的的接线即可,有的小控更简单,拆开控后里面的开关是“浮动”的,直接把按键下面的开关换位即可。

网友:
完全可以, 如二楼所有, 左右开关的线互换下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拆开控,对换一下开关上的的接线即可,有的小控更简单,拆开控后里面的开关是“浮动”的,直接把按键 ...

谢谢啊

网友:
好主意 挺起来

楼主:
其实厂家出个高频头就好了,用自己的控跟手。而且免得家里一堆山寨控,好烦

网友:
这个简单,拆开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