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请进

楼主(2014-03-14):
  华科尔12控   用的RX1002接收

  开控   插电源    对码成功后   指示灯亮的红色  但是能够正常工作 通道都能正常使用

求解

我之前的2个 都是绿灯

网友A:
有个舵机模式吧,数码舵机,模拟舵机,亮灯是不一样的。你这个红灯应该是模拟舵机的提示。

网友:
我有个1002接收,前一次飞行正常,放了3天就莫名奇妙坏了,接电一个灯都不亮,设么反应都没有,就只有接电瞬间的舵机会吱叫一下,以为烧了,闻闻没味道,问华科尔售后,一句话不回,自己打开检查一个元器件都没事,,,,,,,,,,,,对华科尔失望了,再也不用华坑的东西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D10与1002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舵机模式吧,数码舵机,模拟舵机,亮灯是不一样的。你这个红灯应该是模拟舵机的提示。

请问  怎么改成绿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