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H飞控+切糕433+美罗1.2G组装完毕。只待首飞了:)

楼主(2014-03-14):
先来个全景

这个是1.2G图传天线,我直接从肚皮地下伸出来了。这样信号效果应该比朝上好。

我是在机舱内加了块木板,将图传直接垂直固定在上面了。这样天线就不用弯折90度了。提高了天线的效率。因为是放在机舱内了,所以加了散热片和散热风扇。

我是收的二手机身。原机主电调是这样固定的。我觉得挺好有利于散热。我就没动地方。把电流计也直接绑在旁边了。

这就是H飞控和切糕接收机

再来张全景

摄像头和GPS我直接粘在外面了。没有用那个透明的头罩省得镜头反光。

网友A:
图传 433较近,会干扰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 433较近,会干扰不

还不知道呢。目前看是没发现啥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不知道呢。目前看是没发现啥问题。

你最好拉开布置。保持10cm以上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最好拉开布置。保持10cm以上的距离。

我这个不止10厘米了。至少30厘米以上了呀。

网友:
看着不错,也准备入手小胖子早日首行

网友C:
天线在下面不安全吧
在qq群里偷学你不少技术呵呵
看你聊天绝对是乐趣
在此谢谢了

网友:
图传发射机天线位置可以,尽量把GPS和433接收机远离图传

网友:
期待试飞视频 帮顶

网友D:
只要重心对,GPS搜星正常,一定就能爽飞,我有预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重心对,GPS搜星正常,一定就能爽飞,我有预感……

昨天爽飞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线在下面不安全吧
在qq群里偷学你不少技术呵呵
看你聊天绝对是乐趣

没啥安全问题的。第一那根天线是软的。第二,那根天线长度短于起落架的高度。只要不是炸鸡就不会碰到地面的。

网友:
除了图传,其他一样的配置,顶

网友E(2014-08-11):
楼主请问808摄像头和鹰眼比那个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问808摄像头和鹰眼比那个效果好

我只用过808没用过鹰眼,我也没比较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用过808没用过鹰眼,我也没比较过。

那808你感觉咋样

楼主:
感觉还行,当FPV摄像头用是足够了。当然用它拍片效果还是稍微差点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还行,当FPV摄像头用是足够了。当然用它拍片效果还是稍微差点意思。

嗯嗯!手上有有个鹰眼,飞机是固定翼,想换808二代,不知好不所以问问

网友:
楼主飞到了多远?

楼主:
最远也就飞过16公里左右

网友F:
飞控离433接受机近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控离433接受机近不怕~

切糕433只是个接收机不是数传,没有发射功能,所以也就不存在干扰问题了。

网友:
16公里可以啊,很好很强大,求入门指导

网友:
同样也期待视频

网友:
我也学你一样这样安放电调

网友G(2014-10-09):
飞了16KM好远啊,能告诉下罗美用的啥天线吗?能给个连接看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了16KM好远啊,能告诉下罗美用的啥天线吗?能给个连接看看不?

飞机端就用的罗美的原装天线。地面用的健博通的平板天线。

网友:
上视频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