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电流电压计怎么设置。。。用电流电流电压计供电,还要不要短接jp1????

楼主(2014-03-14):
apm电流电压计计怎么设置?我按照百宝箱里的设置办法设置。。。。怎么在地面站里显示的电压一点都不准????我的是新版电流电压计。。。。还有用电流电压计供电,还要不要短接jp1。。。。会不会我两个都接了。。才会不准确的显示???还是怎么啦????知道的高手告诉一下咯。。。谢谢了

网友:
带bec的话不用短接jp1

网友A:
用了电压电流计给飞控供电就不需要接JP1,检测电压不准确是因为设置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电压电流计给飞控供电就不需要接JP1,检测电压不准确是因为设置不对。

嗯嗯。。。谢谢了,我试下。。。

网友(2014-04-24):
引用 网友A:
用了电压电流计给飞控供电就不需要接JP1,检测电压不准确是因为设置不对。

正解

网友:
请问你的电流检测OK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