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解决低级错误,惭愧,求解,四轴方向性测试

楼主(2014-03-14):
实在是搞蒙圈了,请老师指点了:

1)控要用模式2 还是模式4
2)天7接收如图,如何接在APM上如图,请老师们直接给联个线吧,实在要吐了。搞得一塌糊涂。
3)用什么模式才可以往前压,1-3电机有补偿反应,往后压机身2-4有补偿反应。使用稳定模式Stabilize还是其他模式
4)还有个问题很纠结,我到底应该用模式2还是模式4,泡泡老师的教程是日本手,APM解锁方式为油门最低+方向右,我是美国手一直在调试成
门最低+方向右(也就是左右油门最低+右手方向最右)可这样做,总是有通道错误,不解,望指点迷津。
还是用模式2来解锁(左右油门最低+左手方向最右)左手4通+3通 右手1通+2通

红色字体不用看,一下都是原来的问题,可以忽略,仅供存档!!
=======================================================================
求解,我往下压四轴,向左压有补偿反应,向右压有补偿反应,前后没有补偿反应,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莫非,罗盘,加速度计校准错误?还有那些错误会造成这种现象,桨安装正确,1号逆时针,风力向下,2号逆时针,风力向下,3号,顺时针,风力向下,4号,顺时针,风力向下

控天7 飞控,APM2.6 +3DR+GPS 450四轴,2216 KV880 3S 2600

天七接收,我的是2.4G借这个图一用

天七接收,我的是2.4G借这个图一用

APM通道

APM通道

模式

模式

模式

模式

楼主:
重新校准,加速度计和,磁罗盘,问题依旧啊,还有那些设置上的错误,造成这样的状况,我前后动,发现四个电机都在加速

网友A:
电调信号线错没?

楼主:
发现问题,打方向左,飞机向后,打方向右,飞机向前?莫非通道又错了?

楼主:
求解,我往下压四轴,向左压有补偿反应,向右压有补偿反应,前后没有补偿反应,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
莫非,罗盘,加速度计校准错误?还有那些错误会造成这种现象,桨安装正确,1号逆时针,风力向下,2号逆时针,风力向下,3号,顺时针,风力向下,4号,顺时针,风力向下,发现问题,打方向左,飞机向后,打方向右,飞机向前?莫非通道又错了?

网友B:
请问 接收 與 飞控 的连接正确吗? 有些接收 與 飞控 插接 不是一一对应的...

还有 LZ 排的 接机次序 1234 是如何佈置? (不是 1234 順着成环狀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机线接错了就是接收机线接错了,绝对是这两个的问题
我之前就是这样,以为自己不会犯看这图接线都接 ...

我应该是接收线和APM搞错了,有点蒙,搞不懂,控和接收与APM通道的概念,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 接收 與 飞控 的连接正确吗? 有些接收 與 飞控 插接 不是一一对应的...

还有 LZ 排的 接机次序 1 ...

我修改了帖子,我感觉应该是接收与APM链接错误,帮我看下,

网友B:
控用模式2,, 你这款接收机的1(A)2(E)3(T)4(R) 順接 APM的1234,, 同时关闭各遙控通道的混控

APM联接接收器

APM联接接收器

网友:
楼上正解。选择模式2之后,APM接线顺序1234567对应接就行了。

网友:
还要看看 MP 中各通道的方向,, 有的要调成反向.... 偶用D10,, 跟你的不一样,, 麻煩用 天七的大大 也帮一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控用模式2,, 你这款接收机的1(A)2(E)3(T)4(R) 順接 APM的1234,, 同时关闭各遙控通道的混控

难道问题出在,我按照泡泡的日本手天7设置的混空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难道问题出在,我按照泡泡的日本手天7设置的混空有问题

电机的順序沒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遥控器用固定翼模式取消混控,泡泡老师的混控是为飞行模式切换设置妞子开关混控实现五模式切换。APM飞 ...

感谢回帖,电机转动方向,和桨检查无误,情况最新情况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7403&page=1&extra=#pid12068829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信号线错没?

忽视了你的提示,信号线接错

楼主:
自己认为不能出错的,反而出错,总结经验,仔细检查,惭愧惭愧

网友:
天7接收的1-7通道直接对应APM的1-7通道呀,这有什么可迷糊的-_-b

网友:
引用 楼主:
忽视了你的提示,信号线接错

呵呵 我也错过 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