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启动时电机先反转两下然后才正常。

楼主(2014-03-14):
飞腾40A刷了BLHELI,V3508新电机,装在H4机架上,启动时1号电机先反转2两,然后才正常转。起飞时总是向后倾倒。如果用3S电池,那么可能1 3号电机都会反转几下或者转的很慢,油门行程校正过多遍。

网友:
我也有问题要问  还没有起飞过

楼主:
自己顶 飞过,有时候起飞油门拉的慢点就会翻

网友:
可能是传说中的堵转,电调的事,不知你的电调设置了没?

楼主:
安爷发表于2014-03-15 01:17:32
可能是传说中的堵转,电调的事,不知你的电调设置了没?
堵转应该直接不转吧,朗宇也会堵?电调没进行任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