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启动时电机先反转两下然后才正常。

楼主(2014-03-14):
飞腾30A刷了BLHELI,V3508新电机,装在H4机架上,启动时1号电机先反转2两,然后才正常转。起飞时总是向后倾倒。如果用3S电池,那么可能1 3号电机都会反转几下或者转的很慢,油门行程校正过多遍

网友:
可能是电调问题

网友:
飞腾飞就挺好的干嘛多此一举呢

网友:
电调刷回去看看

楼主:
AIbluecapf发表于2014-03-14 21:37:54
电调刷回去看看
求,怎么刷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怎么刷回去

厂商应该有办法刷回去

网友:
没有遇到过,帮顶

网友(2014-05-05):
我的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