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接上四轴后有一个电机不转?

楼主(2014-03-14):
调好电调油门行程好,只有三个能调好,有一个电机还是不转,电调小声低响!

网友A:
肯定电调沒有坏吗?

网友B:
替换法试试看电调还是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替换法试试看电调还是电机的问题

应该不是插头的问题,我单个试过能用,把电调信号线跟其他电调换还是原来的不能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电调沒有坏吗?

没坏,单独试过,能用,谢谢回复

网友C:
我建议电调不要一个一个校准,我调试的时候也出现和你一样的情况,但是用apm一起校准电调后就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建议电调不要一个一个校准,我调试的时候也出现和你一样的情况,但是用apm一起校准电调后就没问题了。

我就是一起插好校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