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PM室内定高飞的PID

楼主(2014-03-14):
刚刚调试好APM2.5的四轴,在室内试飞了几分钟。虽稍微有些晃,但感觉还不错。打定高(无GPS)模式后晃的就较大了,上下幅度也较大。说不清是什么原因。可能是PID参数没有调好(我用的是默认参数)或是其他有关的参数没调好。盼大侠指点!

我的机架是450mm、2212 kv980  30A电调 1045桨  3s电  天九控 7通接收。

网友:
我也是,定高就是顶不住,刚开始还挺好,定一会就会像落叶一样慢慢的飘下来。。。。。。

网友:
在屋子里就别想用什么定高了,只能手动,墙壁对气流的反射怎么调都没用,除非你家足够大,要不然只能手动飞

楼主:
朋友们说的很对。但是请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2%C4%DA%B6%A8%B8%DF

这位朋友室内定高玩的很好。

网友:
不懂帮顶...5楼的视频我看过,老人家玩的很棒!

网友A:
首先你要用海绵吧气压计盖住,定高就会好的多,再去慢慢调pid吧,我和你的配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要用海绵吧气压计盖住,定高就会好的多,再去慢慢调pid吧,我和你的配置一样

谢了。你说的配置是指机子的还是指PID参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了。你说的配置是指机子的还是指PID参数?

我的就是这个参数,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稳。

网友B:
问题:基于APM的四轴飞行器,插上电源之后,电调不响,更无法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就是这个参数,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稳。

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基于APM的四轴飞行器,插上电源之后,电调不响,更无法解锁。

已经在飞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