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GPS设备照片

楼主(2014-03-14):
我们学校里有几套差分GPS设备,刚好有一套在我们航模协会的实验室,应某模友要求发一些照片。
差分的原理想知道的自己百度,设备基本由地面站和流动站组成,这套每个站点都由主控,卫星天线和数传电台组成,目前很多都是流动、地面一体机,也就是每台主控都可以作为流动站或者地面站。
数据是从地面站的主控输出的,串口通信,用单片机做个模块直接读就行。这一套的流动站全部加起来大于2KG,如果想用在apm应该没什么问题,不过飞机肯定小不了

网友:
精度多少

网友A:
不错啊,,其实 数传电台 占了 很大重量 。。。

多数实际作业飞行的时候,飞行距离并不远(也就7、8百米)

其实 真的 用不着 那么大的 数传电台。。。

买个 数据模块 几十元 搞定 !!差分GPS全套价格 就普及了。

网友:
这个咋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其实 数传电台 占了 很大重量 。。。

多数实际作业飞行的时候,飞行距 ...

大神 看到好多技术贴里面 都有你的回复 有机械的 有电子的 您懂得可真多 也很热心 而且很专业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其实 数传电台 占了 很大重量 。。。

多数实际作业飞行的时候,飞行距 ...

最后一张图我手里拿的是电台的地面端,旁边那个箱子里蓝色圆柱的才是发射端

网友:
太专业了吧,呵呵

网友:
不错不错,经常都在用

网友B:
感觉设备是进口的,不知国产的是否具备同样水平

网友C:
那跟a2差不多 a2是5cm

网友:
不能直接用在APM上的,一般解析出来不是NMEA等协议,

网友:
都是大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最后一张图我手里拿的是电台的地面端,旁边那个箱子里蓝色圆柱的才是发射端

首先普及一下,圆盘天线配套的是基站。另一个是移动站。基站经过长时间定位后得到一个几乎接近绝对坐标系的相对位置。然后通过电台把伪距修正量或相对位置修正量发送给移动站。移动站根据不同的算法得出相对的准确位置。
一般可以到厘米级,好的差分,好的L1L2天线,好的电台和好的算法。
便宜的只能到分米级。
一般有自家的RTCM协议,和通用的NMEA协议不同,也和UBX协议不同,不能直接用在APM等普通自驾上。
也有开源L1的NMEA轻量级差分,分米级。支持APM,未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普及一下,圆盘天线配套的是基站。另一个是移动站。基站经过长时间定位后得到一个几乎接近绝对坐标系 ...

我没说圆盘不是基站的天线,照片中两个天线是另外的同学装箱的时候不懂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其实 数传电台 占了 很大重量 。。。

多数实际作业飞行的时候,飞行距 ...

我觉得,电台反而不是重量的关键,就那L1L2双频天线也比电台重。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感觉设备是进口的,不知国产的是否具备同样水平

国产也有很厉害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那跟a2差不多 a2是5cm

可惜A2也会漂移,松杆之后也跟其他飞控一样总会跑到四五米之外的地方去定点,,,再NB的精度也白瞎了。

网友:
同意3楼的观点,其实一般模型(业余级)的要求并不高,数据传输5公里范围已超级夸张了。而且精度也不需要达到厘米这个级别,因为飞行器和飞控本身也没达到厘米级精度飞行的能力,除非是绝对理想的设备配置和绝对无风的环境。我觉得把现在常用的u-blox NEO-6升级为NEO-7或NEO-8就基本够了,重量轻才是王道。至少要平衡精度与重量+能耗的关系

网友:
这套设备要多少钱?

网友:
其实这套设备如果便宜的话用在地籍测量等方面到不错,用在航模上就有点大材小用而且不一定好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可惜A2也会漂移,松杆之后也跟其他飞控一样总会跑到四五米之外的地方去定点,,,再NB的精度也白瞎了。

"A2" 什么骗人的 东东 !??—— 靠所谓的 软件平均算法,

取得一个短时漂移 5cm ,给人看 短时间 20秒以内 不怎么飘移而已。

**********************************************

这 “差分GPS ” 可是 硬杠杠的 真正的 厘米级 精确度 哦!!

硬件实现 5厘米 以内,,比 A2 的 软件平均算法 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2" 什么骗人的 东东 !??—— 靠所谓的 软件平均算法,

取得一个短时漂移 5cm ,给人看 ...

之前那位同学应该是理解错了,A2的GPS提供精度不可能是5CM。确切的说,A2所谓5CM精度指的是GPS提供定位坐标之后的惯导精度。而且这5CM有多大水分,懂惯导的人一听就了。
从实际操作来看,A2的定点能力确实不俗,但是没感到有质的飞越,以目前的定位方法,也很难再有质的飞越了。

网友:
好东西,有个词,叫做呆若木鸡,就是用这家伙做的

网友:
长见识了,感谢提供!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产也有很厉害的~

国产差分GPS有哪些啊

网友:
又见诺瓦泰

网友(2014-08-20):
gps民用,美国故意加了干扰的,再如何后期运算,也无法提高精度吧。
估计用北斗能好点。

网友:
不明白就问,做什么用的?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
这套多少钱

网友(2014-10-19):
直接用RTK系统吧!高速公路放线打点的东东,精度:2cm
这东西,国产的比进口的好使,大批的。就是个头太大,好多功能航模用不上。
哪位懂编程,就可以用pro mini 328p搞个东西出来。

网友(2014-12-21):
赞一个。。。楼主人才

网友:
这套差分系统太大太重,你们可以把里面的板子拆出来,做底板;数传电台用小的,传输距离不比PDL差太多,至少在你们飞机的工作范围内是靠谱能用的就行了。
再说了,这套设备功耗太大,就算你们飞机载荷够了,供电跟得上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国产也有很厉害的~

国产都是用的诺亚泰,天宝之类进口模块,自己做的业内暂时还没有看到。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国产都是用的诺亚泰,天宝之类进口模块,自己做的业内暂时还没有看到。

成都纵横在这方面的飞控做的很不错,不过好像是用的进口的原件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成都纵横在这方面的飞控做的很不错,不过好像是用的进口的原件

现在RTK模块降价了,不过还是要1.5万一个点。做飞控用?

网友(2015-01-28):
终于遇到一回我懂的了。。。
这套差分GPS跟天宝的老款的一样,楼主的PDL电台很给力。我曾经在陆地遥测海里的大船,通信可以达到50KM,使用5米高增益天线。这套设备应当是老款的,可能只能做到30公里吧。
那个蓝色的小电台也很好,不多现在基本被内置代替取缔。这套设备应当是单频的,可能只有L1通道,L2通道够呛能有。接收机的外置扼流涡天线(白色圆盘子)其实很轻,方形的是接收机。
关于数据通信,其实是可以用在amp上的,查分GPS都是有工作手薄的,可以设置数传格式,最基本的name格式是可以设置的。
关于精度,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厘米级的,一种是亚密级的。厘米级可以到1cm高程2cm,如果做静态采集可以到5mm。
不过现在这种分体机越来越少了,使用不方便,连线太多,现在都是一体机。天线、主板、电台、电源集成一体,可以基站与流动站互相切换。但重量也比较沉。
这套设备先要减轻重量也简单,只有外置天线和主机里的接收机解算主板就行,可以通过采集后的成果进行事后差分,也能达到10cm左右精度。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首先普及一下,圆盘天线配套的是基站。另一个是移动站。基站经过长时间定位后得到一个几乎接近绝对坐标系 ...

查分定位不是基站通过长时间定位得到的近似绝对坐标,而是架设在已知点上的。已知点包括国家基准点,和测绘单位在各地设置的个个等级的基准点,      呵呵 具体数据都是可以查询的,毫米级喔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查分定位不是基站通过长时间定位得到的近似绝对坐标,而是架设在已知点上的。已知点包括国家基准点,和测 ...

请问在野外,这个已知点的坐标,怎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在野外,这个已知点的坐标,怎么来?

测绘是在距离最近的国家基准点测过来的,模型控制用这个这个其实没必要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如果研究,那就假定基站位置是已知点,简单单机测下即可,移动站测得的是相对于基站的坐标,这查分定位的原理就是如此。查分定位的基础是 两台gps同时接受基本相同的卫星信号,解算自己位置时,在同一时刻两台gps的偏移方向和距离,都相同。然后基站通过数传电台或GPRS把偏移数据实时发送给移动站,移动站根据自己的解算数据和电台发来的数据进行计算得到自己的绝对坐标,然后使用,。基站只发射,一台即可,移动站只是被动接收,可以有无数个,根本不发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