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怎么拆cjm250的大拖板吗?

楼主(2014-03-14):
有具体的步骤吗?从刀架-》小拖板-》中拖板-》大拖板吗?

网友:
还是那句话 欢迎小白老鼠
或者给个图研究下 找问题也许不用差吧 看齿轮 齿条 导轨接触面和大托板下面的压条

网友A:
可以帮你拆。你哪里折不下来

网友B:
先把小托板和中拖板拆掉,以减轻重量,拆大拖板时方便。CJM250拆大拖板时要连丝杆一起才拆得下来,先拆丝杆保护照,然后拆靠主轴方向的那段,丝杆是用锥度销锁死的,看清大小头在拆,再拆靠尾座那段就可以全部卸下来了。

楼主:
我昨天拆完,丝杆的销子,拆不下,我直接钻孔扩一下,销子打掉啦,现在用钉子连接着。以后好拆些,呵呵

网友C:
销改钉,,经典的改革。